[手动] 台湾三堡侧压和山泽上推网线钳比较

楼主(2020-07-02):
今天两款网线钳都到手了,分别做了一根网线,都通,但是有区别如下。线是垃圾旧线,铜包铝的,水晶头山泽的,18.5元100个练手的。
1.三堡压后弹片张开比山泽的大。上三堡下山泽。
2.三堡的比山泽压的力量要大,八岁儿子分别用两个钳子压一个头,说山泽的不费力就压下去了。
3.山泽的在金属压片上留下痕迹明显。这个是三堡这个是山泽。
4.三堡闭锁后开启角度仍然很大,山泽能完全闭合。
5.三堡切刀合上有缝隙,山泽没有。但儿子切线说三堡切线比山泽很锋利,切线很快。
6.山泽与三堡压刀都平齐,因为三堡压刀黑色,显小,但实际上我和儿子还有爱人看,感觉厚度差不多,但山泽顶部平整度不如三堡。
7.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感觉三堡压后水晶头金属片都向一侧斜?但侧面看压片与线又是直插的。正向山泽第一个金属片是歪的。这点三堡好。这是山泽,感觉压的深,还是歪了?这是三堡,似乎压入的浅?我已经很大力了啊?但都插入线了。上图按说山泽直推不应该歪啊?第一压片怎么回事?
8.压线后看水晶头金属片顶部,三堡基本没损伤。三堡山泽有明星痕迹
9.三堡因为没棘轮限位,所以不知道压到什么位置,有一个头我压了两遍,这点不如山泽,因为有棘轮到底触感清楚,三堡总感觉没到底,实际已经好了。
10.山泽刺轮齿刚开合了几下就感觉有磨损,实际上可能做工就不太好。
11.至于材质耐磨程度就没有直观判断了,需何用

楼主:
让我惊叹的是本来我想让儿子压线看哪种方式的省力。我告诉了八岁儿子一次线序,儿子竞然记住了。并且看我做一次,在我告诉他注意事项后,他自己也做了两个,试验竞然全通了。

网友A:
水晶头的铜片表面已经压伤了,三堡210说实话只适合剪线,三泽这款看压齿就知道了,家用可以,专业用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的铜片表面已经压伤了,三堡210说实话只适合剪线,三泽这款看压齿就知道了,家用可以,专业用不推荐 ...

您指的哪一张?三堡的压伤了?还是山泽伤了?能发一张没伤的么?看下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的铜片表面已经压伤了,三堡210说实话只适合剪线,三泽这款看压齿就知道了,家用可以,专业用不推荐 ...

有推荐的么?

网友B:
山泽,波斯,就这种两网钳的结构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应该都是一个厂出的贴牌货。压完全有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泽,波斯,就这种两网钳的结构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应该都是一个厂出的贴牌货。压完全有压痕。 ...

推荐个用过的靠谱的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用过的靠谱的呗

三堡2182靠谱,但是小贵

网友C:
我无论买什么牌子的压线钳,必定会把压水晶头金属片的那个零件拆下来,然后在那种很软的磨刀石上磨平整,有镜面效果。压出来的水晶头没有任何痕迹。

楼主:
国内像钢盾,巨星这种大公司应该都有网线钳啊,为什么没人提?这个是大唐保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无论买什么牌子的压线钳,必定会把压水晶头金属片的那个零件拆下来,然后在那种很软的磨刀石上磨平整,有 ...

拆了后准度不下降?

网友:
那个什么泽的,压出来前重后轻,左宽右窄,施主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练手?这个没有什么技术性吧,知道了线序,是人都会做。

网友D:
你这三堡跟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三堡跟我的不一样!

老款,你新

网友(2020-11-26):
说实在话,这两把网钳都不怎么样,还是三堡568好用,我的用了6年了,经历了无数摧残,除了换刀片,多些铁锈,压出来的水晶头非常完美。现在三堡568假的太多,我同行买的估计是假的了,还没有用一年,切线的底座就坏了。

网友:
看山泽的那个牙齿,惨不忍睹,钳子好不好,就看这牙齿。还有山泽压的时候明显有左右向中间挤压的力量,水晶头被挤压变形了,山寨钳子经常这样。

网友:
请教各位,我就是买了绿联的钳子,秋叶原的超六类线,七类头,看图片和视频学的压头,没有测线仪,从猫到路由器。手机上网没问题,但测网速低,换根成品线,网速非常高,请问我自己做的线哪儿可能出错了?请不吝指教!

网友:
山泽这种钳以前用过,质量不好,压的不齐,里面的模口竟然有裂缝,随手丟垃圾桶。图中三堡也在用,要大力不然压不下去

网友(2021-08-12):
引用 楼主:
国内像钢盾,巨星这种大公司应该都有网线钳啊,为什么没人提?这个是大唐保镖的。 ...

能给我个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