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恒温焊台如何测试焊铁的电流大小?

楼主(2020-07-02):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个大神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量电烙铁的漏电电流,于是很好奇,是否能用数字万用表来测试一下烙铁头的电流大小?如果能测那又要怎么测试呢?每个焊台的功率都不一样,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焊台的结构和不同的功能对此有什么影响吗?哪位大神能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小妹是个小白新手刚入行,对很多东西都不懂所以请各位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
小妹?好吧我不懂来占个座

网友A:
当然是可以测的呀,你想测什么焊台电流不上个图?不同焊台有不同测法吧,只要把万用表打到10安档,想办法串入发热芯电路中就能显示电流啊,与测别的电路电流没什么本质不同。
好吧,我看清了你想测的是漏电电流,什么是漏电电流?
欢迎新人小妹啊

网友:
纠正一下哦,烙铁头是没有电流的,发热芯才有

网友A:
大神们太不象话了,让新来的小姑娘坐冷板凳
据说新来的要先曝个照才能吸引大神的目光

网友B:
小妹发个玉照让大家看看?这样才能积极回答你的提问。

网友C: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个大神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量电烙铁的漏电电流

大神测量漏电流?好奇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可以测的呀,你想测什么焊台电流不上个图?不同焊台有不同测法吧,只要把万用表打到10安档,想办法串 ...

就是这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太不象话了,让新来的小姑娘坐冷板凳
据说新来的要先曝个照才能吸引大神的目光 ...

我长得丑,怕爆照吓跑你,你想做电子工程的能有哪个长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妹发个玉照让大家看看?这样才能积极回答你的提问。

长得丑不敢发,怕吓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个大神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量电烙铁的漏电电流

大神测量漏电流?好奇围观。 ...

对,你在论坛上搜你就能搜到了,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长得丑,怕爆照吓跑你,你想做电子工程的能有哪个长得漂亮?

好吧!悄悄地告诉你,坛里有个肉丝妹妹是个真大神,你有问题多请教她
姑凉,你是搞产品开发的吗?测烙铁头漏电流干什么?还是想测烙铁芯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哦

你是搞电子工程的,确定你不是假装不懂?
从我们业余玩家来说,这个焊台如果良好接地了,烙铁头应该没有漏电流(),你可以万用表测测烙铁头与地线间有没有电压。如果想了解烙铁芯工作电流,得拆主机或航空头或手柄(怎么方便怎么来),焊开烙铁芯供电正负极的某一处焊点,万用表串入电路测电流。
咋感觉有点象在班门弄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悄悄地告诉你,坛里有个肉丝妹妹是个真大神,你有问题多请教她
姑凉,你是搞产品开发的吗 ...

谢谢哈我去加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电子工程的,确定你不是假装不懂?
从我们业余玩家来说,这个焊台如果良好接地了,烙铁头应该没有 ...

电子工程分很多种哦亲,我新手啥也不懂,

网友:
漏电电流比较难测试,我们一般测漏电交流电压,工作电流好办可以用交流电参数测试仪直接测试,网上有得卖优利德就有

网友:
这似乎是一个广告贴/doge

网友:
弄了半天楼主是开手机维修店的,想买个焊台又怕烙铁头漏电弄坏手机,哈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761&mobile=2
不如真接说明,也许修手机的师傅能给点意见,这个弯绕的
说真的我手机要是坏了可不敢找你修

网友:
我测过T12,拆掉地线后,测量,大概0.几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