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标签打印机的选择

楼主(2020-07-02):
闲的无聊想玩打印玩  想买一个标签打印机   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上看的有精臣与佳博  都属于便携款  app貌似都是需要联网的那行  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论坛的顺丰标签机  貌似功能不是太全面吧   主要是想打印线缆标签  与资产标签  各位有推荐吗  最好是有脱机的   万一软件挂了还能用  谢谢

网友:
我看别人用的兄弟牌,就是有点贵,手持的,蓝牙也行

网友:
不嫌重的话用热转印打印机,比如新北洋BTP2100/2300,打印40*70的线缆标签,一千张才27块,每张才2.7分钱,其他热敏纸也不在话下,闲鱼130块左右,有个电动车配个笔记本就能带,输入速度比手按、手机输入的快太多了,适合大批量打印,各种图案字体随心订制

网友:
顺丰的那个热敏的,app可以脱机使用,只是热敏不耐热

网友A: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精臣的,打资产标签很快,表格编辑好,一次就打印完。

网友B:
线缆、资产标签,肯定要防水防刮的,直接排除掉纯热敏打印机。

另外一种用碳带的热转印打印机,建议使用全树脂基碳带配合PET等防水标签纸使用。

做的比较好的品牌有立象(Argox)、斑马(Zebra)、TS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精臣的,打资产标签很快,表格编辑好,一次就打印完。

前辈用的啥型号  啥软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缆、资产标签,肯定要防水防刮的,直接排除掉纯热敏打印机。

另外一种用碳带的热转印打印机,建议使用全 ...

好复杂啊  确实需要三防的

网友:
长时间保存要买热转印呀。

网友(2020-12-08):
正需要打印标签,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