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置没事拆了公司3个替换下来的路由器,以前2.4G的基本都是电子垃圾了.

楼主(2020-07-02):
         现在网络都基本升级百兆以上了,200M的,300M的,500M的,要合理利用就要买新的支持5G的千兆路由器.这样以前很多公司买的水星的,普联的等等垃圾2.4G的路由器就都没用了,全部成了电子垃圾.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关键这些货还很皮实,公司不会买很贵的,便宜.一般不会轻易坏,反正用可以用,没有功率放大芯片,信号也就那样,速度也不快,能带一个小办公室三四个人用.      现在没事,就拆了几个看看.水星MW325R V2.0 300M的,    TP-LINK TL-WR847N V2.0 300M的和TL-WR880N V5.0 450M的.反正都是电子垃圾一样,扔了吧公司的东西,不能乱扔.留着吧以后根本也不会用了.
      拆了几个,发现了可以无损拆解的方法,不得不说TP-LINK的路由器,是最难拆的.卡扣都设计的很靠里边,一拆就断,一般都没法无损拆开.首先,从一边用个刀片或者硬物撬开一个口,这个没办法只能硬撬.然后找根长一点的东西,我用的筷子,从这个地方插进去,找到下个卡扣位置,用筷子把卡扣捅开.依次拆开所有.我反正用这个方法,基本是无损拆开了一个.另两个有损伤.
     发现个有趣的地方,水星和普联的的主板都好像啊.简直一模一样,就连主板号都是连着的.就是一家的嘛.真不愧是三贱客.水星的最垃圾.

上图:三款路由器,全景图

上图:水星MW325R V2.0 300M

上图:TL-WR847N V2.0 300M

上图:TL-WR880N V5.0 450M

上图:主板号啥的规格都一个样

     最后,我发现我是真够无聊的.我又找了找这几款路由器各个版本的主板,发现三贱客称之为缩水王真不为过.除了第一批V1版,用料扎实.等打下市场后,就该缩水了,V2V3V4V5V6,一步步缩水偷工减料,缩减成本.最后缩的连最初生他的妈都不认识了!TP-LINK,水星,迅捷,腾达(被腾达坑过,看测评买的AC10,谁知道原来的缩水了,原来的AC10成现在的AC11了)等都是.  真要用就买华硕,网件,嫌贵可以买华为,小米(2020年以前早期的垃圾,2020年之后的团队换血了)这些厂家,基本不会缩水,后期版本只会完善.看下图: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网,但是不长时间,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已遇到至少三个这样的路由器了,绝对是电脑店买的正品,不是水货;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tp很多都这样,貌似是设计好的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p很多都这样,貌似是设计好的寿命

我当时还修改电源电路,增加大容量电容,保证供电稳定,芯片增加散热片,有的增加小风扇等等,好像都没有效果,没办法只能买新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哎  5G 现在坏的更快,24小时开机的东西  也就那样了  3年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还修改电源电路,增加大容量电容,保证供电稳定,芯片增加散热片,有的增加小风扇等等,好像都没有 ...

+1,不过可以设置成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我公司有个,也是这毛病.后来才发现是谁把电源用错了.用了个电流不一样的,所以经常断网.后来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基本都是电源有问题,把电源电容换了,可能会好

网友:
360P1 TP880办公室的一高负载有时就断流信号满满的,有时直接连信号都没

网友:
5G不适合家用,穿个墙信号就掉一半。我都关掉5G用,还省电。

网友:
水星就是tp旗下的低端品牌,虽然tp也够低端了

网友C:
穿墙还是得靠2.4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墙还是得靠2.4G啊

是的,我家的路由5g关了,只用2g

网友:
其实5G的信号明显不如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还修改电源电路,增加大容量电容,保证供电稳定,芯片增加散热片,有的增加小风扇等等,好像都没有 ...

找其它固件刷进去试试

网友:
找其它固件刷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电路板上大的电解电容等滤波电容失效了,找几个新的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有个问题,就是用几年以后,会出现故障,现象是:频繁断网,然后把电源插拔一下,又可以上 ...

TP的自己加个散热风扇就稳定了,一热就死机断网,我的以前就是加了风扇,稳定的一匹,就是太老了,换下来了

网友:
好用就行,家里的9331带10台设备稳得很,用了快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