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利浦HX8340冲牙器拆解 但是没找到螺丝

楼主(2020-07-02):
充不进电,想拆开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但没有找到螺丝?

网友:
先把底部的标签取掉看看,不过这类产品都是用超声波焊接的,只能暴力拆开。

网友:
没有螺丝 是卡扣 看到缝没

网友:
上下两部分组成,中间接缝处有一个橡胶密封圈,左右扭一下有点松动后,抓住两头用力一拔就出来。

网友:
坏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拆了两个,徒手掰开的,无损,机身上下两部分用力

网友:
看来电动的不可更换电池修起来也麻烦,我用的是手捏喷壶,加象鼻头喷瓶,把喷瓶头管子烧软拉细剪断,然后大头针修整下针孔,改成手捏喷壶加针孔喷瓶头手动水牙线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两个,徒手掰开的,无损,机身上下两部分用力

正解,随机说明书里废弃回收章节的标准动作

飞利浦无线电动冲牙器HX8340拆机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671-1-1.html

网友:
直接从中间拔开

网友:
一个手拿上半部分 一个手拿下半部分 用力拉,就可以了!我都拆了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随机说明书里废弃回收章节的标准动作

嘿嘿嘿,原来还有说明书的,
我买的二手货裸机,改成吹锡器了,通过孔用

网友:
图中红线标记的位置用一字螺丝刀拧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