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凯立德行车记录仪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真是见了鬼了啊

楼主(2020-07-02):
2020年7月3日 09:51:39更新如下,昨天本地大雨,在潮湿和蚊子的攻击中,完成最新的改造,找到一20年前的买的5米长的usb延长线(里面不带屏蔽层,当年电脑上usb都出来没几年的时代),插在车载usb  接口,这个接口我一般用来插U盘播放音乐的,这个接口如果不用这个5米延长线没问题的,凯立德可以正常工作,把延长线尝试插在博世(BOSCH)车载充电器 快充 车充点烟器 双USB一拖二 支持QC3.0点烟器电源上,对不起,out2.1A这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插到qc3.0上,凯立德没有反应。,但是我近期都是插到飞利浦一拖三点烟器电源接口上的,,今天早晨实验了6公里,在快结束实验的时候,车子挂了一下倒挡,凯立德频繁提示,外部电源已经中断,马上就关机,于是熄火后重开电源开关,凯立德能正常开机,说明还是不稳定,车友怀疑是正usb接口的问题,我一直是怀疑里面的某个电子元件虚焊或者老化的问题,这个和电流和电压多少都有问题,飞利浦的这个电压5.14v,博世的那个电压是5.0v,但是我昨天用哪个旧的两根线的原车载记录仪3米延长线实验(以上电压是在车屁股使用位置测试出来的电压,看样子电压都是足斤足两的,没有偷工减料的,但是凯立德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以上两个电压都无效,必须用4根线的usb延长线才能正常工作。今天测试就是上面那两个不能正常工作,两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扑朔迷离愈发的令人头大哦。对了,前天的时候 ,我已经把电路板上的屏蔽罩拆了下来,直接在主控芯片上贴了个内存颗粒铝合金散热块散热,改善一下主控的散热。

    另外昨天用摩托罗拉戴妃525手机测试通电不显示充电是错误的,因为我今天发现插到手机充电器上也是显示通电,说明昨天那个通电状态是正常的,现在是手机自己的问题了,不显示充电估计是手机系统产生的错误问题,冤枉那原厂的行车记录仪usb延长线了,但是那个线再正常,但是凯立德就是不通电不工作没辙哦。。。。。。。

原文如下:-------------------------------------------------------------------借坛友的拆解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17,以前冬天不工作,用热风枪吹了吹好了两年,几天前坏了,怀疑电池挂了,拆了里面的电池,手头上没有合适大小的电池,自己又外挂了一块电池。

还是不能开机,于是故技重施,热风枪伺候,果然是药到病除,好了,然后挂车上,这个是在车子的尾部的,用一个3米多的usb  行车记录仪自带延长线正常工作了两三年了。挂上去好了一天,又瘫痪了,然后奇怪是问题来了。

准备故技重施再拆解用热风枪烘烤一下之前,直接那手机数据线插上再插手机充电器充电,竟然自己能开机能充电,一切正常了,这家伙开始特别的挑剔手机数据线,我十几根线里面,只有摩托罗拉原厂的那根线可以,(后来又找了个杂牌的线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怀疑车上的那个三米多的原厂充电线坏了(拆开里面就正负极两根线,),拿手机去实验,没有看见通电(这里忘记了手机充电必须4根线,还得短接里面的D+ D-),我当时误判接头坏了,就把小的那段剪断了,电表测量,有电压5.14伏特左右,看来线路是通的,我就找了个电脑上的usb延长线,把母头这段接上了,无论怎么测试,都不能使行车记录仪开机。

又拿了两根行车记录仪3米多的原厂线材,一个台巴子papago原厂的,这根能点亮我的摩托罗拉戴妃525手机,但是不能显示充电。只能显示通电。另外一根小蚂蚁的,无任何反应,两根线都失败了,怀疑是线材太细了,自己更换了家用照明双绞线铜线,按照行车记录仪原厂里面的两根线接上,无论是行车记录仪还是手机都无任何反应。(手机无反应还能理解,但是行车记录仪却无任何反应)

直接拿手机充电器连接上,记录仪能自带开机和充电,一切又正常了(测量无论是4.9v的充电器还是5.1v的充电器,该记录仪都可以正常开机工作)

如果是怀疑是插头问题吧,能换的都换了,而且是用同一根摩托罗拉原厂充电线插到手机充电器上就可以工作,插到自制的这根延长线上就不工作,该仪器仅仅需要的是5v电压,测量电压是够的,但是该记录仪就是没有任何反应,黔驴技穷也。。。。。。。。。。。。。

补充一下,拿这个数据线直接去汽车上插入USB供电口,记录仪会一切正常工作,但是如果拿充电宝来代替供电,对不起,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奇怪的要死要死滴。原厂原机器自带的小电池,见下图,我已经拆下来了,初期还有点电压,后来感觉充不进去,才拆下来外挂图片上的那个大电池的,那个电池能正常的充放电的,单独靠那个电池,这个机器可以手动开关机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如果挑充电线,可能是充电接口不行了,换个座子试试

网友B:
感觉是电池的事,现在的记录仪就是有外接电源电池没电的话也开不了机。
楼主检查一下充电电路是否给电池充电。
用过一个零度的记录仪就是这样冬天还怕冷夏天没事非要开车30分钟以上灭火再着车才能开机显示

网友C:
我在13年买了一个山寨贴牌的记录仪,96650的,那时候这芯片刚出来,卖的比较贵,但这无牌的只要300包邮。

除了每年换一个电池,用到现在,啥事都没有。

所以说品质这东西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挑充电线,可能是充电接口不行了,换个座子试试

车上自带一个usb口,还有一个一拖三飞利浦的点烟器自带USB口,还有个德国博世的双口USB,统统不能正常工作。补充一下,拿这个数据线直接去汽车上插入USB供电口,记录仪会一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池的事,现在的记录仪就是有外接电源电池没电的话也开不了机。
楼主检查一下充电电路是否给电池充 ...

这个机器曾经在冬天不能工作的,当时热风枪上阵救活的。
现在外挂电池,能正常充放电,而且我用手机充电器给电池充满电,机器单独靠电池手动可以正常开关机。

车上自带一个usb口,还有一个一拖三飞利浦的点烟器自带USB口,还有个德国博世的双口USB,统统不能正常工作。补充一下,拿这个摩托罗拉的数据线直接去汽车上插入USB供电口,记录仪会一切正常工作。
现在插电脑延长线供电也能正常工作,实在不行  只能电脑延长线实验实验了,可以一般没有这么长的电脑延长线哦。我回家翻翻,貌似有个旧款的5米的延长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13年买了一个山寨贴牌的记录仪,96650的,那时候这芯片刚出来,卖的比较贵,但这无牌的只要300包邮。

...

同时买的papago两个 都没这事情,你说的太对了,这是运气和品牌的问题哦

网友D:
你把充电线上的两根数据线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充电线上的两根数据线短路就好了

已经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东西插上手机充电器或者电脑上就可以正常工作,插到车上反而不能正常工作了,和短接数据线无关,原厂的线都反而不正常了,如果你说单独供电不行,拿充电宝来供电可以了吧?但是不行,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说车上的usb供电口都不行,拿着摩托罗拉的数据线直接随便插入汽车上任意的USB、供电口,它一切正常啊

网友E:
如果凯立德是micro usb口的话,挑数据线接着罢工、基本就是这个micro usb接口问题了,我手机碰到过,换usb根除,楼主再试试。

网友F:
见鬼了。一定揪出来。会不会USB松,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电压不足,不能工作时,测下记录仪侧的电压

网友G:
在车上测试的时候,万用表测一下记录仪上面有没有5v电压到,另外根据你的描述风枪吹一下就好一会,感觉是microUSB插座虚焊或者内部断裂了,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插座。根除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鬼了。一定揪出来。会不会USB松,接触不良

2020年7月3日 09:51:39更新如下,昨天本地大雨,在潮湿和蚊子的攻击中,完成最新的改造,找到一20年前的买的5米长的usb延长线(里面不带屏蔽层,当年电脑上usb都出来没几年的时代),插在车载usb  接口,这个接口我一般用来插U盘播放音乐的,这个接口如果不用延长线没问题的,凯立德可以正常工作,尝试插在博世(BOSCH)车载充电器 快充 车充点烟器 双USB一拖二 支持QC3.0点烟器电源上,对不起,out2.1A这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插到qc3.0上,凯立德没有反应。,但是我近期都是插到飞利浦一拖三点烟器电源接口上的,,今天早晨实验了6公里,在快结束实验的时候,车子挂了一下倒挡,凯立德频繁提示,外部电源已经中断,马上就关机,于是熄火后重开电源开关,凯立德能正常开机,说明还是不稳定,车友怀疑是正usb接口的问题,我一直是怀疑里面的某个电子元件虚焊或者老化的问题,这个和电流和电压多少都有问题,飞利浦的这个电压5.14v,博世的那个电压是5.0v,但是我昨天用哪个旧的两根线的原车载记录仪3米延长线实验,以上两个电压都无效,必须用4根线的usb延长线才能正常工作。今天测试就是上面那两个不能正常工作,两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扑朔迷离愈发的令人头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车上测试的时候,万用表测一下记录仪上面有没有5v电压到,另外根据你的描述风枪吹一下就好一会,感觉是mi ...

2020年7月3日 09:51:39更新如下,昨天本地大雨,在潮湿和蚊子的攻击中,完成最新的改造,找到一20年前的买的5米长的usb延长线(里面不带屏蔽层,当年电脑上usb都出来没几年的时代),插在车载usb  接口,这个接口我一般用来插U盘播放音乐的,这个接口如果不用延长线没问题的,凯立德可以正常工作,尝试插在博世(BOSCH)车载充电器 快充 车充点烟器 双USB一拖二 支持QC3.0点烟器电源上,对不起,out2.1A这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插到qc3.0上,凯立德没有反应。,但是我近期都是插到飞利浦一拖三点烟器电源接口上的,,今天早晨实验了6公里,在快结束实验的时候,车子挂了一下倒挡,凯立德频繁提示,外部电源已经中断,马上就关机,于是熄火后重开电源开关,凯立德能正常开机,说明还是不稳定,车友怀疑是正usb接口的问题,我一直是怀疑里面的某个电子元件虚焊或者老化的问题,这个和电流和电压多少都有问题,飞利浦的这个电压5.14v,博世的那个电压是5.0v,但是我昨天用哪个旧的两根线的原车载记录仪3米延长线实验,以上两个电压都无效,必须用4根线的usb延长线才能正常工作。今天测试就是上面那两个不能正常工作,两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扑朔迷离愈发的令人头大哦。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看看如果能找到合适的usb尾插  我就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凯立德是micro usb口的话,挑数据线接着罢工、基本就是这个micro usb接口问题了,我手机碰到过,换usb ...

2020年7月3日 09:51:39更新如下,昨天本地大雨,在潮湿和蚊子的攻击中,完成最新的改造,找到一20年前的买的5米长的usb延长线(里面不带屏蔽层,当年电脑上usb都出来没几年的时代),插在车载usb  接口,这个接口我一般用来插U盘播放音乐的,这个接口如果不用延长线没问题的,凯立德可以正常工作,尝试插在博世(BOSCH)车载充电器 快充 车充点烟器 双USB一拖二 支持QC3.0点烟器电源上,对不起,out2.1A这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插到qc3.0上,凯立德没有反应。,但是我近期都是插到飞利浦一拖三点烟器电源接口上的,,今天早晨实验了6公里,在快结束实验的时候,车子挂了一下倒挡,凯立德频繁提示,外部电源已经中断,马上就关机,于是熄火后重开电源开关,凯立德能正常开机,说明还是不稳定,车友怀疑是正usb接口的问题,我一直是怀疑里面的某个电子元件虚焊或者老化的问题,这个和电流和电压多少都有问题,飞利浦的这个电压5.14v,博世的那个电压是5.0v,但是我昨天用哪个旧的两根线的原车载记录仪3米延长线实验,以上两个电压都无效,必须用4根线的usb延长线才能正常工作。今天测试就是上面那两个USB接口不能正常工作,另外两个USB接口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扑朔迷离愈发的令人头大哦。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usb尾插 我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20年7月3日 09:51:39更新如下,昨天本地大雨,在潮湿和蚊子的攻击中,完成最新的改造,找到一20年前 ...

microusb座子网上多的很,便宜还包邮,就是自己动手换的话要点技术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01390758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usb座子网上多的很,便宜还包邮,就是自己动手换的话要点技术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 ...

这点技术对咱们这些半桶水的高手来说 毛毛雨啦

楼主:
如果插到qc3.0上,凯立德没有反应。

网友:
有些东西就是挑线 大多是接口不行了 你这个太诡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