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购遥控电扇改装改装板,功能按键定义

楼主(2020-07-02):
网购遥控电扇改装改装板,功能按键定义?哪位成功过?

网友A:
容易坏,冷风扇里面有这种板子

网友:
不错的,改了也用了2年多正常使用

网友B:
我找了个淘宝最便宜的,去年改的,很满意,风扇是92年买的海鸥壁扇,一直舍不得换,现在不可能买到怎么好的电风扇啦!

网友:
老款电扇改装,方便使用。

网友:
如果是机械摇头的话不好用吧

网友:
唉唉唉,,我的格力,断腿了。。。

网友C:
只能遥控3档位,我那个风扇4档的,想找4档遥控板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遥控3档位,我那个风扇4档的,想找4档遥控板找不到

有4档,不用摇头的话,把摇头档结第四档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容易坏,冷风扇里面有这种板子

改了几台用了4,5年都还好,只是手动面板的轻触按钮接触不良换过,摇控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几台用了4,5年都还好,只是手动面板的轻触按钮接触不良换过,摇控确实方便 ...

有能改成功能键的吗?就是能按键开关,摇头,风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改成功能键的吗?就是能按键开关,摇头,风速的

我也买了光遥控款的,试验了很久,搞不出来

网友E:
也买了这个,没按键不方便,可能这种板子程序就没写按键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买了这个,没按键不方便,可能这种板子程序就没写按键的程序

你没看到那白色排线?那就是按键链接的啊,有个按键盒子用双面胶粘在风扇上

网友:
遥控器太多了反而累赘了,多走动走动对身体好

网友:
這個遙控版,多少錢啊?
我自己用2262/2272的4路遙控器套件自己做過類似的東西。那個遙控器/接收器一套是8塊4毛錢。加上別的外圍電路,晶閘管啥的,給電扇加了一個檔的遙控,用拆機的手機充電頭供電,總成本12塊錢不到。本來想是給電扇的3個檔位+搖頭都做成遙控的。後來想了一下,一個遙控器只有4個按鍵,所以就只給電扇加一個遙控檔。另外3個按鍵,都用來遙控家裏的牀頭燈、工作臺燈和小風扇了。這樣,一共4個遙控器,每個都能控制所有這4個設備,用起來隨意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到那白色排线?那就是按键链接的啊,有个按键盒子用双面胶粘在风扇上 ...

试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个淘宝最便宜的,去年改的,很满意,风扇是92年买的海鸥壁扇,一直舍不得换,现在不可能买到怎么好的 ...

摇头是机械的,没改,调速是电感的,正好三个抽头,个人觉得比较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改成功能键的吗?就是能按键开关,摇头,风速的

当然可以,板子接好,板上有微动开关,焊下来,引出线,接到原电扇按键上,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手动按,或者天猫精灵控制,都可以。

网友(2020-08-05):
除了摇头不能使用外,这些万能板子都可以搞定风速,风类,定时,开关机功能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