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h500换转子后火花大

楼主(2020-07-02):
去年双十一买了个博世的电镐。今年用来剔凿混凝土上的线槽用了两个月后转子烧了。小地方找不到修的地方,就从网上买了个原装的转子换了上去,碳刷周围有很大的蓝色火花,然后店家说定子有可能也不行了,又买了一个定子,火花还是没啥改变。估计也不是定子的事了
然后又换了一家店买了一个国产的精品转子,换上去火花还是一样,后来又从淘宝不同的店里买了六副炭刷,那火花还是大。
这电镐比国产的那些好用太多了,一天能早下班两个小时,
有高手懂没有,无语了都,,

网友A:
给碳刷两边并一个400V0.2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了保修?

淘宝上买的没发票,保修才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碳刷两边并一个400V0.2uf的电容。

开关那里有个电容,

网友:
  有火花正常 就这样用 坏了 继续换转子  ……

网友C:
转子,定子,碳刷都换了新的,注意检查轴承,是否松旷,扫堂,机器用手转动应顺畅,碳刷架(刷窝)垂直稳固,碳刷和换向片平行,接触良好,电机部分单独试机,测试电流,温度

网友D:
有火花继续用 ,坏了再换,本身大功率的,火花大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定子,碳刷都换了新的,注意检查轴承,是否松旷,扫堂,机器用手转动应顺畅,碳刷架(刷窝)垂直稳固, ...

买的转子还像是一个维修包吧,自带两个轴承,还有油封,卡簧密封圈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火花继续用 ,坏了再换,本身大功率的,火花大些正常

买炭刷的钱都够买个国产的了

网友E:
早下班什么玩法,土建不是做得多得的多的挖

网友:
  博世 基本都是 NSK 轴承  坏的可能性极低  ……

网友:
瞎猜的可能是同心度不好转动时碳刷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下班什么玩法,土建不是做得多得的多的挖

切线槽水槽包工

网友:
买无刷的,耐用些。

网友:
博世GSH500电镐,额定输入功率1100W,实际上电机功率才1000W多一点;
标称冲击是7.9J,实际上能达6.5J 就不错了。

--------------这就是为什么火花大、擦膛花的原因,换定子、换转子都没什么作用,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机器拆开,更换漏极电容、MOS管,加装一个TVS或稳压管上去。

楼主:
终于修好了,现在火花看不到了都。把机子算部拆开清洗了一遍,发现问题了。
不知道是个人运气的事,还是杭州产的质量差,用了一副半碳刷转子就烧了,油也是原机子带的油,用了大概二百个小时左右。齿轮尽然磨损这么严重,偏心齿轮有一半磨损严重,

网友:
一般100小时内就要换油了,最好几十小时就换了,看了博世官网图纸 https://www.boschtoolservice.com ... -gbh-500-0611240065,这台是可以用液体油的,直接使用85w140齿轮油就可以了

网友(2024-04-10):
齿轮竟然磨损这么严重,偏心齿轮有一半磨损严重,

网友:
转子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