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usb小电扇,希望大家解决一下开关问题

楼主(2020-07-02):
用一个坏的鼠标2006年的宏基鼠标做底座,电机是一个坏掉的博朗剃须刀电机,扇叶是广告扇剪的。这个鼠标微动开关是好的,以为接好可以当开关用,后来才知道微动开关无法常闭的,手一松开就断电了。不想花钱买自锁开关,有什么办法利用现有的微动开关实现通断电功能。另外,我使用的是手机充电器供电,而连接电扇的usb线由于太短,我就又接了一段不知道哪里的电线(电线很细),发现运转一会发现前半截电线和细电线结合处,还有整个后半截电线都很热,才5v呀。不知道是不是和换大了扇叶有关,如果没用扇叶电机速度飞快,装上小扇叶风太大,后来弄了这个扇叶,是不是负载过大导致的电线发热。

网友:
微动又不想再买自锁的?
外壳缝隙插入异物卡住它就是了(可这不是办法,只是在无物资的野外情况下的临时法子)
加电子开关可不破坏外观,
加个拨动开关也就打个小孔。
关适配器220V不是一样吗?

电流大了,导线细了就会发热。

无网罩不安全,这样玩玩可以。经常用不安全。

网友:
你知道,有些微动开关变形损坏后,按压了,弹不回来了,好像正是你的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这个电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445&highlight=%E5%8D%95%E9%94%A ...

曾经见过,想用的时候找不到,谢谢

网友:
剃须刀电机用5V直接供电坏得快吧?

自锁可以用三极管也可以皮筋扎

网友:
  直接搞个二手旧的,很多的老开关电源,把里面的风扇换一个,加大功率。一般usb,能提供多大?就说现在的新电脑电源。。

网友:
单按键自锁开关,百度搜,阻容三极管mos管

网友:
开关其实是大学问,所有电器都是先坏开关,小电流不必考虑触点电阻,是鼠标的用回形针卡下就能用至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