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摩拜移动电源,改双DC输出插口,完美使用白光烙铁

楼主(2020-07-02):
前阵子火热的摩拜充电宝,到手就拆了,改了双DC输出口,方便使用,发帖分享,顺便征集应用场合,目前除了白光烙铁,不知道还有什么用。
到手先测充电,功率差不多足量,最高达到26W,3个小时充满。
测完就拆,从卡槽处用螺丝刀撬,比较容易无损拆开,只是内部卡扣断了几个
拆掉电池
拆除电路板和原输出口
本来想改一个DC,一看还空一截不好看,干脆2个正好,需要改造DC插座和扩孔
两个背对背焊接起来,中间负极不好焊,然后502粘牢
扩孔过程不拍了,脏兮兮,一不小心还是搞的不够完美,比划一下,502简单固定,然后取出来焊线。
焊好正负极就可以,搞粗点的线,不知道多少平方,感觉是足够了,只担心DC插口能过多少A电流,查资料有的说30V 0.5A,有的说30V 5A,淘宝最便宜的那种,知道的高手说说。
最难的活儿干完了,装回去就轻松愉快,摩拜设计的不错,电路板是螺丝固定的,电池盒排线都是接插件的,也没有断电保护之类的,充电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装好看看,凸出来1mm,不明显,只是手工不太好,有点难看。
双通道,给力
完。
求一些应用方案,现在除了带白光就没地方用了,充电宝不算,这个不当充电宝用。还有请懂的说说这个板子是不是带平衡冲?

网友A:
前阵子见这玩意儿了,看着不错,就是有点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见这玩意儿了,看着不错,就是有点不便宜

不算贵,最低时59包邮,618时65包邮,6节动力电池,功能完善的板子,一路QC输出,很划算了,以后电池不行了换就是了,壳和板子都能继续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算贵,最低时59包邮,618时65包邮,6节动力电池,功能完善的板子,一路QC输出,很划算了,以后电池不行 ...

盖子直接合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当然还可以带小电磨啊,24V的555、775电机都可以? 需不需要略微降点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直接合上就可以了?

是的,断了几个卡扣,但还剩一些,加上成品模具设计的好,还能扣上严丝合缝,比拆之前松一些,再拆就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还可以带小电磨啊,24V的555、775电机都可以? 需不需要略微降点压?
...

之前撸了几个小电磨都是12V的,接24V怕是要起飞了,也没有24V的其他电机,要说降压的话不如用USB口配诱骗器,试了是3.5-12V可调,24V降压就没必要了,内部没地方改造,外接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贵,最低时59包邮,618时65包邮,6节动力电池,功能完善的板子,一路QC输出,很划算了,以后电池不行 ...

前几天心里真痒痒了,回头想想今年钱真难挣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心里真痒痒了,回头想想今年钱真难挣压压

压的住心痒也是厉害,我只要心痒了不买,会越来越痒,早晚还是要买了解馋。

网友D:
这个想不到有啥用。之前70包邮入了个e换电的,7串,电压好像太高了,连t12都用不了。一直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不到有啥用。之前70包邮入了个e换电的,7串,电压好像太高了,连t12都用不了。一直吃灰 ...

有的T12控制板能耐30V的,不过也是极限了,你这电压太高的正适合加个降压模块,变成大功率可调移动电源,用途会广泛。

网友E:
这摩拜充电宝不好的地方一是用专用的充电头,去哪都得带着,二是只有一个U口输出。
现在TB 最低65元不邮,种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摩拜充电宝不好的地方一是用专用的充电头,去哪都得带着,二是只有一个U口输出。
现在TB 最低65元不邮, ...

据说联系客服可以改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摩拜充电宝不好的地方一是用专用的充电头,去哪都得带着,二是只有一个U口输出。
现在TB 最低65元不邮, ...

一个U口可以了,主要放家里用吧,带出去确实有点不太合适,这个充电电压也不好改造,虽然PD可以20V,但还差一截需要升压。种草了就尽早买,早买早享受,少抽一包烟的事,省钱又健康

网友:
改得不错,这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见这玩意儿了,看着不错,就是有点不便宜

摩拜双向快充移动电源 17100mAh 华为 小米 苹果 QC3.0 FCP充电宝 【包邮】
【在售价】89.00元
【券后价】59.0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VrZvPZo
-----------------
注意,请完整复制这条信息,$uOES1C1kA6m$,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网友:
从板子上接了这么多线来看,应该是平衡充。

网友F:
想不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用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不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用移动电源

户外 露营 海边烧烤。夜市照明,接一个  12-80伏通用的灯。美滋滋

网友:
我二年前捡到一块线路板,一直以为是无人机电池主板,没想到是摩拜的。
wechat_upload15946290175f0c1b99699e9
wechat_upload15946290185f0c1b9a96eeb
wechat_upload15946290195f0c1b9bb13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