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裸机的洋二,乱组电池和充电器,完美使用两年。

楼主(2020-07-02):
入手裸机的洋二,乱组电池和充电器,完美使用两年。
7.2V的冲击批,两节锂电池,容易加工充电器。

平衡充伺候,效果很好。

7.2V的手电钻 ,同样平衡充伺候。

12V松下通用电池包,使用四节电池 。

充电

速度还是挺猛的。

截至电压,傻充系列,考验电池了。

同时给三个电池充电 。

小小做法,给爱好者以启发。

网友:
真佩服皇上,我早已转玩计算器了

网友:
看来老货色一大堆没用完呢

网友:
曾也想折腾洋二,后来还是大有算了,目前用起来良好。。

网友:
洋二哪儿搞的?咸鱼吗?我也想搞一把,推荐个地址

网友:
黄尚此言差矣,可以传位接代永保江山使用啊

网友:
哈哈哈,后宫佳丽三千啊,等牙膏

网友:
黄尚那么多洋二 用得完么
用不完我这里缺啊,要不云点过来

网友:
黄尚的后宫越来越充实了~

网友:
皇上的武器 不一般

网友:
你这睿凳电源怎么又换外壳了

网友:
大有5点2电池,9A闪充,使用一年半,电池在工具上放电到两格电以后,拆开测单组电压,压差在零点零1V左右,平衡冲是电池太烂,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2020-10-31):
这个充电的电源是自制的还是买成品自己装的壳

网友:
瓶子口加螺丝做充电插头,省事是省事,但没有防错功能,每次都要看准正负极小心接线才行,麻烦。我做的这个省事,不会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