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泛音也可以开63孔

楼主(2020-07-02):
简单说下,在砖墙开孔,比水钻机更快,在混凝土开孔,也很快
前段时间在抖音看到人家用过得伟996开孔
自己有泛音和喜利得无刷钻,于是找了水钻头和三角转接头,同心度不同,也用过电锤转水钻头,同心不行,无法定位,
喜利得新款无刷钻,低扭更大,比泛音更快,试过3800转,稍用力顶,机器就停,喜利得完全没问题。总之非常轻松,
关于混凝土开孔,需要加水,可以往钻头里倒一点,   有次给人家开孔,人家说别人的机器都插电,你这机器怎么不用插电,哈哈

图片配的是  电钻转水钻头,夹头同心也非常不错,

喜利得新款无刷钻,参数官网可查 ,使用同泛音一样的滚针轴承,同心度不错,高速档刹车有很大的撞齿声,在拆机时要小心atc  防扭的排线,总之非常值得拥有

网友:
抚摸党看见传家宝用来干这活 五味杂陈

网友:
看见传家宝用来干这活,土豪。

网友:
土豪。锂电就是带着方便。特别是户外工作 找个电源难死

网友:
喜利得是拿来抚摸的, 干活还是要大有.

网友A:
不知道我的大有5401和5283能不能干,也想用它开几个空调洞

网友B:
开个20㎝的砖墙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大有5401和5283能不能干,也想用它开几个空调洞

5283可以,5401,也行,不过同心差,要先开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20㎝的砖墙几块电池

砖墙基本上十多秒一个,混凝土顶多一分钟,电钻基本上不耗电

网友:
这种水钻头不知道能不能接在电动扳手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砖墙基本上十多秒一个,混凝土顶多一分钟,电钻基本上不耗电

开空调孔吗?

网友:
扭力够大不会堵钻吗?

网友A:
确定5401可以打63孔,但是电池用得比较快,一块4.0电池只能打两个150mm和一个300mm的水泥红砖墙,因为同心度不行,刚开始钻头一直到处跑,后面是用冲击钻头打了个小半圆之后,卡好水钻钻头,才很顺利地入钻,瓷砖什么的也很轻松钻孔。后面电池没电的时候频繁发热保护。对了,水钻钻头用柯能品牌的,还可以,钻完三个洞之后还很锋利。

网友:
土豪上米沃奇MX flue 72V水钻机。咸鱼看到卖配套的原装支架了 还有个破的不成样子的开发样机 不过都卖掉了。

网友C(2020-08-29):
是这款吗?看参数最高2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5401可以打63孔,但是电池用得比较快,一块4.0电池只能打两个150mm和一个300mm的水泥红砖墙,因为同心 ...

你这个不是承重墙吧,没看到有钢筋。
你这5401成色还不错,我的用了几天就很多磨损了,感觉5401扭矩不够,承重墙应该会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款吗?看参数最高2000转?

过墙眼转速不重要,关键看扭矩,水钻的钻速也不高

网友:
喜利得这么小的电钻能开混凝土我去

网友:
想不到手电钻竟然能这样用,我的5282不敢试。这样用加不了水,打混凝土还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