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换k4b8g1646d缓存翻车纪录

楼主(2020-07-02):
闲着无聊,给2246en换缓存,从一个坏掉的马牌ssd中拆了个k4b8g1646d-MYK0,结果翻车了,1g dram test不过,512却可以过。后来查pdf才知道,这货是双晶内存

网友:
双晶要板子支持才行,再说你贴这么大的,对固态来说也不会增强

网友:
单晶是这样

双晶的是这样

网友:
双晶和单晶是长一个样的。
都是16位内存
你图片上那个是8位内存VS 16位内存
基本上1G的不少都是双晶
镁光大长条1G的倒是有单晶,例如常见的有D9STQ,D9SXT,D9SWB,D9SWC,D9SDQ这些

网友A:
3楼胡扯,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胡扯,4楼正解

要确定还是得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胡扯,4楼正解

大佬,我想请教下,之前你不是测试过58xt的slc cache?我现在开了个2片1uhl的盘,480g,我这表大概是写入16g开始降速,和你帖子上面的1/3容量情况不太一样,是不是不同的芯片,slc缓存的容量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胡扯,4楼正解

不但胡扯,而且刚好说反了,不管8位还是16位,根据大神的土办法,看反面就行了,有“diao”(下面一条横线)的都是单晶的,没有的就是双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请教下,之前你不是测试过58xt的slc cache?我现在开了个2片1uhl的盘,480g,我这表大概是写入 ...

58xt针对不同制程固件算法是不一样的,我试过b05,l06b,b0kb,b16,b17,bics3这些3D颗粒都是全盘slc cache。而针对HY16,HY14这种2D颗粒是固定4G左右cache,可能针对闪迪或东芝的1y,1z也是固定cach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针对不同制程固件算法是不一样的,我试过b05,l06b,b0kb,b16,b17,bics3这些3D颗粒都是全盘slc ca ...

准备上58h玩玩,大佬有这颗粒的58h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针对不同制程固件算法是不一样的,我试过b05,l06b,b0kb,b16,b17,bics3这些3D颗粒都是全盘slc ca ...

Th58tft1uhlbage的58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针对不同制程固件算法是不一样的,我试过b05,l06b,b0kb,b16,b17,bics3这些3D颗粒都是全盘slc ca ...

还有听说uhl用272的转接贴要屏蔽2个点,请问你了解是哪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xt针对不同制程固件算法是不一样的,我试过b05,l06b,b0kb,b16,b17,bics3这些3D颗粒都是全盘slc ca ...

对,实测1z都是3g cache,缓外60m,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