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弄到一些老电子元件求科普

楼主(2020-07-02):
1-电台天线,具体是什么型号电台的天线?

2-也是天线类的?

3-输出变压器类,具体什么?

4-这个只有三根线,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上图中的电感线圈

5-震荡线圈?

最后的线圈,看上去像纯银的

网友:
确定不是镀银??纯银好,做开关触点。
我认识那个蓝棒棒,是终结者体内的能量棒,核动力,小心保存。

网友:
变压器拆铜吧

网友:
中波短波设备里面的吧?
卖铜吧,

网友:
哇,可以做好多台收音机了。。。。。。

网友:
应该都是短波通讯电台上的天线和配件。

网友:
这是收听敌对电台的设备,快点上交局里,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第一种天线,口是标准口,现在的车载电台还是这口,使用一个巴伦,75转300欧,使用双平行的馈线就跟绳梯似得这玩意,估计很多短驳电台都能用吧,这里美女使用的SI2W,感觉1944年还没SI管发射管呢,出门就挂五星天线了
后边各种线圈和中周,感觉很有收藏价值啊,我当年那些都在小煤窑那边的友情叫唤区给卖出去了

网友:
吐司里的那三条腿的变压器,是用来匹配调制阴肌的信号的,相当于输入变压器,

网友:
保存好。以后换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