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买了两个LED灯泡

楼主(2020-07-02):
为了拼凑一个人体感应的灯泡,买了好几个灯泡了,都因为太烫而没敢用。
这次又买了两个24W的,拆开一看,更不敢用了,散热太差。
点了5分钟灯,灯板烫的没法摸。
现在的元器件真耐热,将 LED,IC,二极管,桥堆,电解电容等闷在一个密不通风的环境里工作,能行吗?
小时候装单管收音机时,记得书上讲,焊三极管时,要用镊子夹住管脚,便于散热,以至于后来焊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时都尽量用最短的时间一次焊完,不让补焊的情况发生。
年轻时在仪器厂工作过几年,生产出来的仪器要经过例型实验,其中一项热环境试验,将一堆仪器放在50度室温的房间里通电工作48小时,有的仪器测量结果误差很大。

说了一堆废话,话说里面的控制IC型号MX0926C,网上找不到Date Sheet。
为了让灯泡不至于太热,想把它从24W降到18W左右使用,IC的两个引脚上有个2R32的贴片电阻,估计是调电流的。
以往的恒流源IC,要调小电流时通常是将反馈电阻调小,这个MX0926C的反馈电阻不知是不是与电流成正比。
有折腾过的坛友吗?

网友:
这种方案已经取代阻容灯泡成为垃圾LED的代表了只要热不死就往死里干

网友:
这个还是散热不行

网友:
估计当用户使用场景定位在楼道灯了。。。

现在底座全部塑料的了,以前还是铝散热器啊。

网友A:
“要调小电流时通常是将反馈电阻调小”?
说反了吧,应该是将电阻调大。

网友B:
灯头部分不是有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头部分不是有散热孔

还真有4条小缝,但热气形成不了对流。
我昨天是把下面的柔光罩拿掉,让灯板暴漏在外面点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小电流时通常是将反馈电阻调小”?
说反了吧,应该是将电阻调大。 ...

我以前改过两个恒流源,是减小电阻。

网友:
直接脱掉罩杯,裸奔我就是怎么干得。

网友:
散热不行了,裸奔很快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调小电流时通常是将反馈电阻调小”?
说反了吧,应该是将电阻调大。 ...

说的通俗点就是, 反馈电阻如果有多个并联, 去除其中一个或者几个, 电流就变小。

如果调整某一个电阻的大小, 阻值调大, 电流减小, 阻值调小, 电流变大。

估计那种经验型的人的通俗说法就是, 实际他想表达的是调少一个电阻, 能调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