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平板电脑换电池,这电池印刷的东西好奇怪。

楼主(2020-07-02):
很多年前买了台onda v820w平板电脑,后来主板和电池坏了。再后来在二手交易网站收了台别的杂牌win10平板,主板和v820w差不多(应该都是公模产品),主板和电池可以直接放v820w的壳子里,再刷一下v820w的bios,屏幕就能正常显示。
现在感觉那个杂牌平板的电池内阻大了(还有不少电量的时候,otg插个usb无线网卡都要关机),就打算换电池,不过没别的合适的,就拿出之前红米note5的原装拆机电池准备换上,手机早就坏了,电池循环次数不多。

平板电池拿下来看了下,明明是3.7V单体电池却写了7.4V,感觉就是乱写的。

看了下,手机电池原装保护板做工比平板的好不少,却不方便直接接线连平板电脑。还是需要给手机电池换上平板电池原来的保护板,才能在平板上用。

拆开平板电池,焊下保护板和连接线(原来焊的不太好,顺便重新焊下)。

再焊接下手机电池保护板。

给手机电池焊上平板保护板和连接线。

用胶布包一下保护板。

再贴些透明胶和易拉胶,准备装上去。

装好后可以正常充电和开机。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出来的电压,如果有两组电压7.4和 3.7人家就是输出7.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出来的电压,如果有两组电压7.4和 3.7人家就是输出7.4的。

不可能,测过了,平板电脑满电电压约4.2V。换上的4.4V的手机电池,可以当4.2V电池用,就是有部分容量用不了。

网友B:
我有一个碎屏机 (什么都正常不小心摔的)  然后换上另外一个不能进系统的尸体机的屏幕 排线插口主板什么的都一样 就是屏幕式样哈厂家不一样
怎么也点不亮 把bios芯片换过来也点不亮不知道什么鬼   在那个不能进系统的板子上面好歹还有视频输出 换过来就黑的

网友:
V820W太鸡肋了,用着慢吞吞的

网友:
看电池上的胶,可能是拆机电池

网友:
原电池是拆机电池,是原先两节串联的电池组拆的单节电芯用,可能是用户自行更换的电池

网友:
作为拆机电池,什么蹊跷事都可能~

楼主:
补充一下,平板电池另一面原来也是有印字的,我之前擦掉了。
另外刚才试了一下,平板主板到电芯这段,包括电池插口、电池连接线和电芯保护板加起来还是有不小电阻,最好再缩短连接线并更换多个mos的保护板。平板输入1.6A充电,估计电池充电电流2A左右,电芯B+B-两端3.81V,平板主板BAT+和BAT-之间电压3.9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碎屏机 (什么都正常不小心摔的)  然后换上另外一个不能进系统的尸体机的屏幕 排线插口主板什么的 ...

不同的屏需要不同的驱动,不能混用

网友:
有可能不是原装电池,电池经过改动的

网友C:
老哥你好,小米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好拆吗?平头烙铁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好,小米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好拆吗?平头烙铁就行吗?

就是这样拆的,在电芯和保护板的连接处上点锡就可以取下原来的保护板。。

网友:
小米做工算不错了,电池也没虚标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