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虎牌电饭煲,压敏电阻爆掉,求技术支持

楼主(2020-07-02):
故事很庸俗,把日本电饭煲忘了插变压器直接接了220V:dizzy:,随着一声爆破音和烧焦味,家里空开也跳闸了。。由于本人电子技术知识有限,暂且拆机成功找到了爆破掉的压敏电阻,希望请教有经验的朋友们指点下,应该测量哪些可能坏掉的原件,诊断是否需要更换多个原件

欢迎留言~

网友A:
建议换板,价格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板,价格实惠!

你知道这个板多少钱么 就换板

网友B:
日本电饭煲  保护比较到位。一般情况只会爆保险跟压敏电阻 换了大部分会好,小部分会烧IGBT跟整流桥。你在保险处接上一个200W的白炽灯,通电看看

网友C:
这电饭煲烧饭好吃吗?具体是哪个型号。求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饭煲烧饭好吃吗?具体是哪个型号。求告知

好米才能出好饭,不然再好的电饭煲都没用

网友:
看着像电磁炉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米才能出好饭,不然再好的电饭煲都没用

好米+好电饭煲+好水,好米+烂电饭煲那也浪费白搭!

网友E:
去掉,通电,应该可以,压敏电阻一般是进电压过高(反应速度比保险丝快)

然后换个同型号.

网友F:
直接去掉,电源进线串接60W以上的白炽灯灯泡,上电试试就知道其他有没有损坏了。

网友G:
淘宝上有110 v 插220v 损坏套装 基本就像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电饭煲  保护比较到位。一般情况只会爆保险跟压敏电阻 换了大部分会好,小部分会烧IGBT跟整流桥。你在 ...

请问 保险是哪个元件 应该怎么测呢?整流桥是二极管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饭煲烧饭好吃吗?具体是哪个型号。求告知

虎牌电饭煲IH压力9层土锅JPB-A100, 买了几年了, 所以现在可能有更新型号。 我建议要用日本米或者东北大米煮饭才能吃出区别,米粒煮的糯弹,有嚼劲。 南方米或者泰国米不适合这个锅。 煲粥煲汤都没得说,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米才能出好饭,不然再好的电饭煲都没用

同意需要选对米

楼主:
这个锅内胆很厚,煮的时候还有压力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通电,应该可以,压敏电阻一般是进电压过高(反应速度比保险丝快)

然后换个同型号. ...

多谢建议,可以先这样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去掉,电源进线串接60W以上的白炽灯灯泡,上电试试就知道其他有没有损坏了。 ...

谢谢建议,就是串接灯泡感觉有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有110 v 插220v 损坏套装 基本就像楼上说的

有套装太好了,直接不用选型号了,多谢 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通电,应该可以,压敏电阻一般是进电压过高(反应速度比保险丝快)

然后换个同型号. ...

电阻爆开了,看不到型号,如果换其他型号有需要考虑什么么?

楼主:
看附件图中,是不是保险丝貌似没有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