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网首拆:众筹价169元的米家显示器挂灯拆解

楼主(2020-07-03):
眼前

在桌面照明界有一种特殊的灯,那就是屏幕挂灯,它可以夹在屏幕上面,减少空间的占用,而且直接照明桌面,甚是方便。

熟悉败家电子产品的朋友肯定了解BenQ明基出过卖一千多的屏幕挂灯ScreenBar,然后国产倍思之类的也仿造过,不过受限于BenQ的非对称光专利,他们的产品做的都不咋地,这次小米也掺和进来,不管东西好坏,价格屠夫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199的售价就十分诱人,众筹价格只有169,真香吗?

米家屏幕挂灯标榜的也是非对称照明设计,这个非对称照明,在屏幕挂灯上非常重要,可以有效减少灯光在屏幕上造成的反射,刺激人眼。不过似乎后来小米翻车了,带着柔光罩根本看不出效果!

一张图就能说明非对称设计的好处。
另外还有2.4G的无线控制器,操作逻辑和米家台灯一毛一样。

开箱部分

这灯6月在小米网上众筹,没过几个小时就卖了30000套,结束了众筹,幸好我提前定了闹钟,说着是7号配送,没想到1号就送了,2号到手~拿到把玩了一会,回家就拆了。

包装上的主要参数

包装如图,主体+支架+无线控制器+USB-C线

像不像数字7,其实是支架,挂在屏幕上,后面7的尾巴是配重,挺沉的,和BenQ一样利用重力作用,稳定夹在屏幕上

灯体采用的USB-C接口供电

万年没人看的说明书

灯体本身是一体成型机加工的铝桶,应该做了阳极加工,金属黑色,这个是背后的铭牌5V1A最高5W和米家台灯功率相同,亮度也差不多

本体和支架通过磁力连接,吸力挺大的,可以上下转动以适配不同的屏幕角度,这个好评

桌子比较乱,凑活看下吧~最终效果

拆解部分

看了几个UP主,说拆掉柔光罩的效果更好……那就开拆吧

从两侧可以开启塑料盖,可以看到盖子边缘的双面胶条

里面分成了三部分,柔光罩(塑料),导光条,PCB

柔光罩部分,是塑料的,发散里面的灯光

没拆掉柔光罩之前的光路,真是虚假宣传,和广告图差远了!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米家这个灯肯定会被很多顾客吐槽!
打脸不?

但是呢……拆掉柔光罩的效果,后面的光线截止线比较明显了吧,这样才像话嘛……米家挂灯下一批次就干脆别弄成磨砂玻璃,搞成台灯那样或高透玻璃就可以了嘛

左侧拆掉柔光罩,右侧没拆,对比一下(注意支架,对窄边框的屏幕不太友好)

继续拆吧~

看了下结构,里面PCB和导光条固定在一起,卡在外壳的导轨上,必须要拧掉固定螺丝才能抽出来

经过不懈努力,我发现唯一的拆解方法:
从两侧入手,第一拆掉固定导光条的螺丝——然后扒歪导光条以拧掉固定PCB的螺丝(导光条固定在PCB上目前不可拆解——整体将PCB和导光条抽出

不过我在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知道导光条固定在PCB上,大力出奇迹之后,灯有一半不亮了……
硬着头皮继续拆吧,不拆下来PCB怎么能修复呢?

中间的艰难就不说了,终于拆下来就对了!别看就是一个灯,背面还挺有货的

导光条仍然粘在PCB上,因为……几个卡扣打胶了!!!

PCB印着代工厂Yeelight的标志,中间的两个铜片就是电源触点,中间最大的SMCJ是个贴片二极管,为了防止反装吧

感觉像控制冷光暖光两组LED的驱动
上面的IC是WRBXA 查资料好像是稳压芯片

可能是固件存储芯片 fm24c02

正面就是80颗冷暖双色LED

还有一个IC TLSR8368,2.4G主控,32位MCU内含16KB内存,常用在无线鼠标上
PDF地址:

http://wiki.telink-semi.cn/doc/ds/PB_TLSR8368-E_Product%20Brief%20for%20Telink%202.4GHz%20RF%20System-On-Chip%20Solution%20TLSR8368.pdf

然后就是非对称设计的导光柱,在一侧有一个类似磨砂的结构,可以增强光线的散射,达到非对称效果(光学大神轻拍)

对于半边不亮这个问题,我转了一圈发现是撬导光条的时候,一个卡扣的旁边,非常细的一个PCB,我不小心弄断了上面的一条线路,本身PCB黑色的,根本看不清上面的走线,我也是醉了…放大照片可以看到到下面的铜箔已经断了。

焊接上,就OK了~

无线控制器部分,上面的按钮是磨砂肤质的材料,大小巴掌那样吧,不算小,可以转可以按

背面有旋转锁定盖子

米家比较良心送了两节7号电池……虽然是双鹿的吧(恰饭的UP主都没说双鹿电池的事儿)

拆开后,就是这个,熟悉的结构吧

米家台灯拆解,来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3161

上面有一个IC TLSR8516EP16 查了资料,主要是2.4G的无线鼠标在用的主控,32位MCU,6KB的SRAM,外加滚轮编码器PDF下载地址:
http://wiki.telink-semi.cn/doc/ds/DS_TLSR8516-C_Datasheet%20for%20Telink%20TLSR8516.pdf

两侧有配重的铁块

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这个屏幕挂灯除了柔光罩负加成之外, 其他还算值这个价格,不知道小米对虚假宣传有什么后续处理~据说还会有Pro版本的挂灯,会接入米家小爱控制~

最后好评:无线控制便利,USB-C接口通用,色温可调适合阅读
最后吐槽:亮度有点低,LED没有散热组件,挂灯支架对窄边框不友好

END

@chenzoutie 坛友开箱对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460

网友:
一看价格挺好,台灯放高点也不错。

网友:
这个比之前的9.9酷毙灯颜值要高一些

帮楼主补几张动图:

网友:
我的也到了,今天看一下

网友:
等一个拆机图,想看看里边怎么样的

网友:
明基的灯居然一千多。。真是吓到了。

网友:
小米现在也学坏了,一个9.9包邮灯条搞定的事,能卖到199元,169买了还以为赚到多大的便宜,真是搞不懂!

楼主:
昨天熬夜写的,发现被吞了之后就没管,放出来又润色排版了一次~

网友:
是环境有问题吗,非得用这类不沦不类的产品。很早以前IBM笔记本电脑自带小灯可以照亮键盘,有实用价值,这类照亮桌面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室内现成的灯光呢?多此一举!

网友:
非对称,就是导光亚克力折射使光线向中间汇聚或者边缘光回折。回形针,路灯那一期就讲过。

网友:
这东西做成无线控制的也作用不大.

网友:
又来骗米粉了,说这话可能被打,去米家肯定被打。

网友A:
那桌子上一大堆抽纸是个亮点。

网友:
给楼主点赞!!
看过几个拆箱,感觉光路也是有问题,技能射进屏幕也能射进眼镜。请问通过拆导光板能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桌子上一大堆抽纸是个亮点。

lz肾好,纸量惊人

网友:
69元可以接受,主要是省空间。

网友:
19.9不能再高了

网友:
那一箱的纸巾,,楼主多多注意身体。。。。

网友:
楼上19.9的过分了啊
明基那个1k多呢,看小米这个做工还蛮漂亮的

网友:
把1去掉就值这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