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降低这个LED灯恒流电源的电流

楼主(2020-07-03):
这个是600乘600的LED灯盘的恒流电源,用短接灯珠法修复照明,用的时间都不长就又坏了,最长两个月,灯珠是3个并然后再进行串联,想降低工作电流点来延长使用寿命。并且还郁闷的是3根串联灯条去除一根灯条,只接两根管,有2个地方居然使用了半年也没有坏,但不好看。求解,谢谢

网友:
改变连接8脚的电阻阻值就是改变电流了。电阻大电流就小。

楼主:
请问8脚为什么要并联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8脚为什么要并联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

没有某个MA电流对应的那么大阻值的电阻

楼主:
此灯3并乘13串联乘3条,用3个恒流电源接同一组灯,电流在215至217毫安,变化不大,又测量短7组的电流217.7毫安,端电压106伏,短一组的216.8毫安,端电压124伏.全亮的215.8毫安,端电压127伏,接2条的电流219毫安,端电压85.1伏,接1条221毫安,端电压42.6伏,如果改灯珠来降低电流,怎么做比较简便可靠

楼主:
维修心得:1、由于是恒流源有电流不变的道理,电流216毫安,每个灯珠上的电流是72毫安,如果3个并联某一组灯珠有一个烧坏,就相当于216毫安的电流被另外两个灯珠分流,每个灯珠的电流是108毫安,加速这两个灯珠的衰老烧坏;2、短接后应该把恒流电流降低一些,来降低灯珠的衰老,将芯片8脚并联的两个1.7欧电阻调整为1.7欧和3欧并联(1.1欧),恒流电流就降为177毫安,即功率下降5瓦左右;3、通电试验时应进行破坏性试验—反复通断电,对灯珠有微微闪烁继续做短接处理。

网友:
用3000W电炉丝一小截换线接上去 你需要减压的灯条

网友(2022-11-16):
正在学习研究中

网友:
按图把Rs1或Rs2焊下一个看亮度

网友:
不要改电流,再多并联一个灯板不就好了?这样每个灯板的电流应该就只有50ma左右,亮度影响不大,但是发热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