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闻香识女人 这张超级解霸III上的接插头学名你知道几个?

楼主(2020-07-03):
超级解霸III这张视频转接卡对古董机玩家来说不陌生
不过除了常见的DE-15 VGA端子和同轴色差端子外
其他信号都需要通过板上的接线端子进行转接
这些接线端子到底叫啥?
没文化真可怕,去淘宝都不知咋搜索……

P3 5针CGA/EGA输入 R G B G S
P6 4针升级串口 VCC TX RX GND
P8 2针 ?
P9 2针电源输入 DC 5V-12V IN
P11 8针RGBS输入 G G VS HS S B G R
P12 12针VGA输出 R G B H V

网友:
这种啊。 好想见过。

意呆立蓝宝迪机床 FIDIA 数控系统, 用CGA输出的。小9针CGA显示器坏了不好配,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卡用普通PC显示器。 功能挺多的,里头还有菜单能调呢。

网友:
这么多接口,第一次见到时,只知道其中的几个接口。VGA,音频、视频、电源。其它求科普!

网友A:
有这些插座的接线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些插座的接线定义吗?

主板上有标识,定义都写了,问题是这些端子的物理规格各不相同,不知买什么头子

P3 5针 CGA/EGA输入 R G B G S
P6 4针 升级串口 VCC TX RX GND
P8 2针 ?
P9 2针 电源输入 DC 5V-12V IN
P11 8针 RGBS输入 G G VS HS S B G R
P12 12针 VGA输出 R G B H V

网友:
老古董们一定都知道

网友:
那个圆形针的,5pin的大端子叫TJC2,估计就这个认识的比较少吧。
其他的太常见了,白塑料壳的是XH2.54,再剩下的我觉得我都不用讲了,讲出来反而显得贬低lz的水平了不是。。。

网友:
这解霸卡我有一堆,没什么卵用,街机里面拆的,P3的5针接电脑的CGA/EGA没用的,频率不一样转不了VGA。

网友:
这不是超级解霸,这个是用在街机上的高清解霸,把15K的低解RGBS信号转换成31K的VGA信号,供液晶机台用的,准确来说是一个信号转换器

网友:
P3 5针CGA/EGA输入 R G B G S
贼死胰子彩色9针接口,同类黑白叫MGA,这种基本上跟当时的彩电黑白通用,这种技术应用于8088级别的原装机上,多数还有个视频口直接接电视就行定义为红、绿、蓝、地、复合同步信号

P6 4针升级串口 VCC TX RX GND
中字你认识, 电源,来电,回电,地

P8 2针 ?
????

P9 2针电源输入 DC 5V-12V IN
               直流      输入
P11 8针RGBS输入 G G VS HS S B G R
                地地场 行 复合 蓝绿红
P12 12针VGA输出 R G B H V
    标准VGA     红绿蓝行场

网友:
不是都叫XX2.5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