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飞歌GS2车机换外置SIM卡成功

楼主(2020-07-03):
原来是内置ESIM,一年出保修就没流量了。要充值,一直没弄,直到上次出去玩高速导错路口,带我多兜了一百多公里,忍无可能,要干掉内置卡。上几张图

缓存原来是2G,换了4G的HYNIX,开机,不过还是显示2G,应该是系统锁定了

网友A:
好牛叉啊,我那车机也是内置的ESIM卡。续费一年差不多200大洋,不知道能不能也改外置呢,好像有人改过

网友:
如果把普通sim卡写进ESIM芯片里这个操作就更骚了

网友:
一直用手机导航的表示不折腾

网友:
怎么取消机身的ESIM的呢?

网友B:
手机开热点,手机APP上提前下载好地图,导航时用不了多少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开热点,手机APP上提前下载好地图,导航时用不了多少流量

主要是麻烦,这样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叉啊,我那车机也是内置的ESIM卡。续费一年差不多200大洋,不知道能不能也改外置呢,好像有人改过 ...

对呀,一年三百块,钱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内置感觉不爽,没得选

网友:
写的不详细,不能给高分,不像电子爱好者写出的文章。

网友C:
没有技术讲解部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技术讲解部分,差评。。。。。

我只是打个mark,不喜欢可以不进来,有什么义务教会所有人,你做伸手党习惯了吧,理所当然了!

网友D:
其实楼主图片上已经有了,仔细看,懂的人一看便知

网友E:
不错,都标明了,就是不知我的原厂车机ESIM在什么位置。楼主这个延长出来的sim卡座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都标明了,就是不知我的原厂车机ESIM在什么位置。楼主这个延长出来的sim卡座叫什么名字? ...

淘宝有,这种卡座质量不好,二十多,可以自己找旧手机拆个卡槽,几年前的卡槽有镀金的,我找了一个,只用了他的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图片上已经有了,仔细看,懂的人一看便知

这都米煮好了,装到碗里了,端到桌子上了,就差点喂了~~~
加精有点欠缺。图文少了点。
从技术分享上看,101分,不怕你骄傲~~~
-----------------------------------------------------------------------------------
那个2G升级的,如果能刷机成功,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米煮好了,装到碗里了,端到桌子上了,就差点喂了~~~
加精有点欠缺。图文少了点。
从技术分享上看,1 ...

官方系统锁2g了,找资料刷机应该会识别到,哈哈

网友:
有点基础看得明白

网友G:
封面看到这张图,进来却没有?

网友:
ISP不是只对手环开放eSIM?车载怎么写进去的?既然能预载,那能不能找ISP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封面看到这张图,进来却没有?

有了,这个不完整,更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