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品胜全能王TS-E070读卡器拆解

楼主(2020-07-03):
最近更新WIN10 1909版本后,CF接口无法拷贝文件,经常闪断,买了4年的读卡器还是个USB2.0的,此读卡器至今还在热销,就想换掉前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大家说这目前全新还值20元么?哈哈哈

网友:
闪断有可能是那根短的usb线弯折过多断线了,可以试试换一个新线上去。

网友:
这种折叠设计,时间久了金属疲劳容易断,折叠的去掉,换根普通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
折叠的去掉,换根普通数据线

网友(2020-08-22):
这种设计就是不科学,USB头弯折多了必家会出问题。这种设计的读卡器通病。唯一办法是换一根好点的USB线焊接上去,保你用10年都不坏。

网友(2021-03-03):
这种USB头的引出线是折叠的设计不科学,我就有一个这种设计的,用时间长了后就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