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撸78的雷力迅锂电角磨机,试用感受:

楼主(2020-07-03):
2020年7月5日12:51:05
最新动态,邻居买的电池已经变成单节1300mah电池,达不到标称3AH容量,客服一个劲的扯皮,建议等等再购买!

前几天论坛里的角磨机,正好用,就撸了个,券后74,昨天到货,试用,拆!
个头不小

到手先拆

现在的电池应该还是2000mah

算是核心部件吧?

主机简单的很,但是分量很足

用明纬电源改,直接供电:不用识别电阻,根据电压电流推算,空载大约在240w上

试用感受:
1、便携
2、软启动,220v启动那一下,太吓人
3、切割动力十足,测了10来分钟,电量表没动,还是100%,用明纬电源调的,大约15v保护,
4、温度方面,电机测可以,电池外侧有温感,线没问题,估计是电池

坐等商家的广告费!不用等了,我邻居还埋怨我了(2020年7月5日12:51:44)

还没上车的抓紧吧!

网友A:
啥时候出个无刷的电钻这个价格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出个无刷的电钻这个价格就好了!

同感,我也想要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出个无刷的电钻这个价格就好了!

之前见过99的 电动起子,就是带冲击的那种电动起子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嘛,还撸得到吗?
链接分享一下。

网友D:
切割什么有劲,空转?

网友E:
也买了个,切割5*5cm角铁还行!家用可以了!

网友F:
要是改成车充的那种插头带线连接到角磨机上汽车里就可以常备一个了
这个锂电夏天放车里有点危险车里太热了要60度怕着火,不知道放多久等真要用时电池又没电了。
我还是忍住等等有没有带车充插头的那种角磨机出现

网友G:
哪里上车啊。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我也想要无刷的……

同要个无刷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嘛,还撸得到吗?
链接分享一下。

T宝直接搜,照着商标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什么有劲,空转?

昨天测试了切铁,你担心的我开始也担心,虽然听着声音不大,但是,很有劲!唯一就是没机会测试切到完全没电,能坚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买了个,切割5*5cm角铁还行!家用可以了!

对,你测最长切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改成车充的那种插头带线连接到角磨机上汽车里就可以常备一个了
这个锂电夏天放车里有点危险车里太热了 ...

这个就200多w了,要普通车充,功率不够的,20多A了,这个就是偶尔用下,真要多了,就的用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上车啊。没看到。

T宝搜 上面的商标

网友H:
樓主,這個價格是無刷還是有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就200多w了,要普通车充,功率不够的,20多A了,这个就是偶尔用下,真要多了,就的用220v ...

这款不知道在13-14伏电瓶状态下能否切割使用?不用点烟器连线直剑用电瓶夹电瓶取电不知道功率多大能否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這個價格是無刷還是有刷?

无刷,转子是强磁,定子线圈差不多就6圈的样子,很粗!

网友:
同感,我也想要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不知道在13-14伏电瓶状态下能否切割使用?不用点烟器连线直剑用电瓶夹电瓶取电不知道功率多大能否有 ...

我觉得是可以用汽车电瓶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