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捷安特锂电充电器拆

楼主(2020-07-03):
一个捷安特锂电充电器,有一天突然不能充电了,绿色指示灯闪烁,打开看看。
台达的,应该不错的啊。
还有一个小板,单片机吧。

输出侧DAS001和LM258.

确定

高压侧DAP013D,测量2脚0-3V变动,1脚0V左右,4脚0.1V左右,10脚10-15V变动,输出侧P-mos管(30P10GI)G和S极电压0-28V波动,D极无输出,输出LED绿色灯闪烁,看现象应该是输出短路了?但是测量输出电容两侧正常,输出二极管正常。两个光耦(丝印690c)也貌似正常,琢磨了好几天了,没有头绪。

楼主:
找到了DAP013的管脚描述,

搜到一个笔记本电源的原理图,高压侧差不多,低压侧不一样。
但是这个电源DAP013的4脚通过3个3.3M电阻接地,1脚通过102电阻接地,找不到接电源的连线和电阻。
还有一个像0欧姆的电阻样子的东西,测量特性又像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网友:
日本雅马哈

网友:
台达做的锂电充电器第一次见,对得起台达的牌子。

网友:
多数是线坏了,这做工,灯能闪烁,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哈哈哈

网友:
做工用料真好,秒杀一切充电器啊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两个容量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B:
为何会是54.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两个容量是不是不行了

谢谢回复。电容、二极管、mos管都测了,没问题。主电容断电后电压降低很慢,看样子好像是直流部分短路保护,但是找不出来,不知道哪里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容、二极管、mos管都测了,没问题。主电容断电后电压降低很慢,看样子好像是直流部分短路保护 ...

测一下芯片14脚到300V线路上的电阻是好的吗?这个电阻兼具提供启动电流的功能,如果坏了就没法启动,换言之你可以测一下14脚的电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楼主:
14脚157V,正常,11脚是3.0-3,4v左右波动,这个脚是否应该小于0.8V啊?但是1334电阻和65C电阻都正常啊,难道ic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脚157V,正常,11脚是3.0-3,4v左右波动,这个脚是否应该小于0.8V啊?但是1334电阻和65C电阻都正常啊,难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14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1448

参考了这个帖子,4脚接了3个3.3k的电阻,到辅助绕组,电阻没问题,4脚好像是过零检测,没有整流管,不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会是54.9V

锂电车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了这个帖子,4脚接了3个3.3k的电阻,到辅助绕组,电阻没问题,4脚好像是过零检测,没有整流管,不是 ...

短路灯闪的和不上电闪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这个帖子,4脚接了3个3.3k的电阻,到辅助绕组,电阻没问题,4脚好像是过零检测,没有整流管,不是 ...

接了后有用吗?4脚是检测变压器磁芯复位事件的,如果你改了后没效果,就恢复原样不要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灯闪的和不上电闪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电源直流部分输出有P-mos管,测量D级无输出,G和S开机到28V左右,和整流后的电压相符,基本是54.9V的一半,然后0V,指示灯应该是检测的整流后的电压,所以跟着闪。G又通过几个mos管、三极管接到不知哪里了,白胶清理不干净,看不清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