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环牛的电感

楼主(2020-07-03):
这表不行,电阻大了测不出电感,所以测不了初级电感
测试结果只能是它的错误判断

测次级电感,这个能测,分两种情况

初级开路情况,750mh,那么换算到初级是不是7.5h呢
因为变压器是220v转20v的,有这个关系没有?

初级闭合,这时次级电感只有0.04mh了
换算到初级也只有0.4mh?

不过不知道这表的测试频率,可能实际在工频下,电感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照这个样子似乎也不靠谱啊

网友A:
同款婊砸路过,就是不能测毫欧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婊砸路过,就是不能测毫欧级。

哈哈,不是有自制毫欧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有自制毫欧表吗

一婊砸多用多好啊,就跟姿势一样,你懂得 不能一直就一个姿势吧,这样对身体不好。

网友B:
老师教的都忘了?
变压器,匝比=电压比,匝比的平方=感抗比。
短路初级测次级的电感得到的是次级漏感。
一天你哪来的分,就看见前面一个+20,然后就说超了今天的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教的都忘了?
变压器,匝比=电压比,匝比的平方=感抗比。
短路初级测次级的电感得到的是次级漏感。

是吗,我根本没学过好像啊,邓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教的都忘了?
变压器,匝比=电压比,匝比的平方=感抗比。
短路初级测次级的电感得到的是次级漏感。

这么说初级感抗是300H左右,没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教的都忘了?
变压器,匝比=电压比,匝比的平方=感抗比。
短路初级测次级的电感得到的是次级漏感。

你要是天天发帖,特别是一天发很多贴,那么很可能你就满额度了,这是我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初级感抗是300H左右,没这么大吧?

变压器的电感量在不同频率不同电流下都不同。
正常情况下是在额定使用电流下测出比较准确。
你的仪表工作电流比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小太多太多就别想准不准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电感量在不同频率不同电流下都不同。
正常情况下是在额定使用电流下测出比较准确。
你的仪表工作 ...

哈哈,大师见教的是,其实通过实验一思考,我也感觉到这些了,只是不如大师理论强,都是模模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