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内存条多大?(Kingston KVR400X64C3A/256)

楼主(2020-07-03):
在抽屉角落里看到一个内存条,条子上标256,盒子上表1G,条子到底是多大的?

不能保证盒子和条子是原配的。

网友:
256的 盒子的统一的标志

网友:
盒子跟条子不是原配,可能是升级后换下的装新盒子里了

网友:
应该是DDR1 规格的256M的超级大的内存,送博物馆吧

网友:
256M的DDR400,属于第一代DDR内存

网友:
当然以条子上的标签为准

网友:
当年这么一条256M的DDR内存条好几百呢~

网友:
256兆的第一代DDR内存,鉴定完毕!!

网友:
盒子上/1G,条子上/256,很清楚明了呢~

网友A:
一片32M 8片256M,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32M 8片256M,应该没错

我一直以为是256M的8片,但没把握,所以来请教了。

网友B:
256MB,DDR1代没有大条子。最大到512M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6MB,DDR1代没有大条子。最大到512MB

淘宝有卖1G的DDR1。我还有两根DDR1的1G的条子在用,P4 478 3.0G的处理器加865主板。一块64M显存的七彩虹AGP显卡,偶尔拿着打红警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1G的DDR1。我还有两根DDR1的1G的条子在用,P4 478 3.0G的处理器加865主板。一块64M显存的七彩虹A ...

是我孤陋寡闻啦!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是256M的8片,但没把握,所以来请教了。

D3208DH2T-5
看芯片型号就知道了,也可以说单片256Mb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孤陋寡闻啦!谢谢指教!

939有双核的U,还可以搭配单个2G的DDR1内存

网友:
256M DDR333内存,2003年主流配置,这个算win98时代最大的内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片32M 8片256M,应该没错

内存不能这样算,256M单面内存条一个芯片的容量是8位256M,8个芯片总容量是64位的256M;双面512M内存条,单芯片容量同样是8位256M,16个芯片总容量64位512M。微机原理上这样讲的,需要8个芯片才能组成一个BANK。以前的FPM内存也是一样,需要同时插4条才可开机,每个内存条3个芯片(2个是存储芯片、另一个是控制芯片),组成一个BANK需要4条内存总共8个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能这样算,256M单面内存条一个芯片的容量是8位256M,8个芯片总容量是64位的256M;双面512M内存条, ...

是的,单芯片256Mbit=256M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