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2G内存的电视盒子,哪个是比较好的?

楼主(2020-07-03):
准备收个内存大点的盒子给父母看电视用,暂时发现了这几个型号,CM211-2、烽火680-KB、CM301、九联UNT402H、M302H,这几个都是运营商盒子,soc都是海思的mv300或者MV310,都是2g内存+8g闪存,价格都是100±10左右,我看性价比还挺高,其实还有个乐视U4,但是没有网口劝退了

请教一下,包括上边这几个型号,目前≥2G内存的运营商盒子+消费级市场卖的盒子,哪个型号是最好的?

现在市场价格别高过150吧,高了的话我就不如再加个几十块买S905X3+4+64的盒子了,提前谢谢大佬指教了

网友:
不破解、不优化都是垃圾般的存在。
破解优化后,用来看电视都一样,基本没区别。都是相同的芯片、无限相近的方案嘛

网友:
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性能也一样
但要注意有些是没有无线和蓝牙的版本,只有网口插有线才可以用,高配中的低配,看似价格低,哈哈
按需选择,我那也有两款2G的盒子,都是高配版,刷好全网通,优惠坛友

网友A:
去废品站2块钱买个双频带蓝牙(1+8)的给老人家看电视,其实和2+8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废品站2块钱买个双频带蓝牙(1+8)的给老人家看电视,其实和2+8差不多

哪个废品站有,我去收点

网友:
T1 和章鱼星球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章鱼星球不带蓝牙和wifi,那劝退了呀

网友:
魔百合CM301比较好,配置比较全,无线有线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废品站2块钱买个双频带蓝牙(1+8)的给老人家看电视,其实和2+8差不多

我在废品站花15买个开博尔F5 2+8的和一个amd641两个500g硬盘一共花了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废品站花15买个开博尔F5 2+8的和一个amd641两个500g硬盘一共花了35

反正废品站买东西比在咸鱼上划算,还是实物,通电试好坏,所以吃不了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