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问一下各位老哥这板子有跳线吗

楼主(2020-07-03):
RT,这个板子是不用跳线能直接用还是需要跳线

网友:
群联的板子没听过有啥跳线,量量vccq有电压的话,直接在U2面焊颗粒吧。

网友:
大多数双面TSOP48板有跳线,双贴单CE/双CE的接线不同。R46 R47 R48 R49就是两组跳线,可能一组是电压,一组是CE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