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的扩容选择优越者优越者双盘位移动硬盘底座测试

楼主(2020-07-03):
这个机器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带NAS功能的小盒子。

仔细一看却是一个2盘位的硬盘座,居然还支持6Gbps的USB-C接口的硬盘座,从外壳包装上就能看出它与一般硬盘座的不同之处。

现在大多硬盘盒或者硬盘底座最高只支持USB3.0,这个优越者硬盘座却高度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支持USB-C的接口好评。

关于真伪查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优越者目前没有看到过哪个山寨厂家仿制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我也不必去查询了。大家只要记住旁边的这个正确的防伪查询的微信公众号就行。应为这个是无法仿制的。

打开外包装就看见了主机、充电器充电线、说明书、保修卡等,纳闷为什么没有数据线。

结果数据线全部放在了硬盘盒里面,我就说为什么包装这么小。

数据线配置很全有TYPE-C转USB3.0和一条TYPE-C到TYPE-C。能应付配置有TYPE-C接口的新机器以及配置USB2.0和USB3.0的老机器完美。

说明书展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底部有机器型号S105A,以及机器支持的接口及其功能的简短说明。机器还通过了RoHs认证说明对人体的危害重金属都达到了限定值以下可以放心使用。

机器背面有TYPE-C 接口、外置电源接口以及开关。

机器配置的线材很不错特别是数据传输线材,总体直径达到了4.52毫米。

线材用手摸上去能感觉到里面的屏蔽网的网状结构,检验方法就是用两个手指去搓动它能听到屏蔽网摩擦的声音。不是山寨厂商的那种为了让消费者感觉到线很好故意加厚外皮塑料,加粗线径的直径实际里面连屏蔽网都没有线芯还很细,这样来欺骗小白消费者。

外接的电源接口不是采用的MICRO USB或者是Type-c接口感觉不爽,采用的是圆形内径1.4mm外径3.4mm(电子标尺手工测量)   DC 充电器的接口,仔细想想厂家主要考虑还是怕使用者把数据线插上去造成假故障以为机器坏了的情况发生。

充电器虽然很小巧但是的手拿着感觉里面用料一定不差,有手感。

机器拆机是我的一大乐趣,不拆不自在。

这个机器很好拆。看图底部的硅胶垫四个角撕开就能看到螺丝的,螺丝采用的不是变态的异形螺丝点赞。

拆下螺丝就能轻松的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散热风扇,看样子这个主控发热还是蛮大的,多亏有这个散热风扇能让它长期的稳定的挂在路由器或者是电脑上运行。
这个风扇是深圳市泽宇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我看了下这家公司在专门生产各种电脑风扇的厂家算是专业的。具体是侵油轴套轴承还是滚珠轴承这个我就没有打开看了,大家就猜测一下吧。

板子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采用了大面积的覆铜板,能有效的减少运行当中的干扰。

图中可以看到ASM1543、ASM1156者两个主控都找不到信息。从电路图大致分析ASM1543负责Type-C的传输。ASM1156主要负责是两块硬盘的控制。

板子上有两个空着没有焊接的IC 从板子上的电路结合 电源接口(15)定义图 来看来我估计是MOS管。

还有个ic是 512K位[x 1/x 2]CMOS串行闪存  这里面存储的是最基本的脱机拷贝功能的程序  相关资料点这里

下面开始实际的使用测试。

测试用的的两块2.5的笔记本硬盘都是以前联想笔记本拆下来的一直闲置。都写的是3.0 的速度但是转速比较低5400转,我怎么看像是2.0的规范呢。

插入一块硬盘时的状态

插入两块硬盘时的状态。

关于外接电源的问题,我的这两个硬盘插上去没有外接电源一样可以正常使用。两个硬盘一个是0.85A  一个0.55A。插在USB2.0接口上能带动只要不同时读写估计是我电脑口子功率比较大的原因吧。USB3.0直接带动单独读写某一块盘的数据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为了数的据安全以及硬盘的健康建议还是把外接电源给接上。

插入硬盘电脑识别出来的是ASM1156控制器与拆机相符。

查看一下两块硬盘的相关信息由于是接的硬盘盒没看出什么。这两个硬盘实际上都是SATA Rev 2.6就是SATA2.0的一个修订版本,速率还是SATA2.0的300MB/s。机械硬盘根本达不到SATA接口上限,所以不用关心这些。下面的传输测试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

==========================================================

以下是实际测试    测试电脑是NAS(星际蜗牛) 接口USB3.0(我也用笔记本上的USB3.0测试过测试结果和以下是一样的)

下面就来看看实际传输的数据怎样。

测试NAS 拷贝大文件到 优越者硬座传输速度稳定在111MB/秒左右。稳定。

从优越者硬盘底座 拷贝大文件到NAS 速度也是在104MB/秒左右。稳定。

从优越者A盘  拷贝大文件到  优越者B盘 速度在64MB/秒左右。稳定。

最后来一个跑圈测试。测试得到平均速度在100MB/秒左右。我觉得跑圈测试最能反映出写入的真实速度。

其实要想发挥这个硬盘底座的真实性能需要上固态硬盘才行。我家里机械硬盘比较多所以就采用机械硬盘来测试。如果换成固态硬盘的话达到SATA

III 的全速传输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关于一键备份功能说明书上就没有提怎么操作的还有官方网站上也么有一点相关信息。最后询问TAO BAO客服才得到一张操作流程图大家观看一下吧。
脱机拷贝我看有坛友测试了我这里就不在测试了。

刚好手里面有一个USB3.0的ORICO硬盘底座用童谣的硬盘上图测试,看图也是100MB/左右。表现比优越者的硬盘底座要差一点点。再一次说明这个是机械硬盘的瓶颈。换成固态保准能达到USB3.0的满速。

++++++++++

关于手机测试我的手机是HTC u11,插上这个手机链接一断一断的。我手机插其它的设备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测试了。已经有坛友对其进行了测试。

==========================================================
问题:

1、如果能平躺着放做成卧式的就好了。立式的总还是多了些担心。运行中怕不小心碰倒那个心情大家都懂的。

2、说明书操作不明确。官方网站无相关资料介绍以及相关软件下载。

优点:外观大气现代
1、USB3.0 传输速度完全能满足需要,还有数据线配置齐全完美支持Type-C。
2、具有休眠功能能很好的在不使用时保护硬盘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就是一个大号的移动硬盘盒,但做工还可以。
速度测试没有看出小文件传输时的性能。

网友:
用过优越者的双硬盘盒,好像叫y-5544,挺不错的,是硬盘抽屉式的支架

楼主这个直插,空间会刚刚好吗,硬盘晃动大,可伤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