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D5B5.0S这个ESD二极管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0-07-03):
DIY按bom表买东西时,到了这个就死活查不到一样的封装型号,都是sod523的,立创也没有323的。某宝上只有只有什么PESD5V,ESD3VZ之类的型号,找得我头皮发麻。

楼主:
还有个封装sod123,库编号写ss14的5819二极管……我不知道该买哪个了……

楼主:
最底下那个sod123的1N5819ws,库编号是1N4007……我人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底下那个sod123的1N5819ws,库编号是1N4007……我人傻了

ESD5B5  不用都可以,这个只是保护用的。5819就普通的1A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ESD5B5.0ST1G  SOD-532

保护二极管
https://www.onsemi.cn/products/i ... ection-diodes/esd5b

网友:
你某宝上搜索 焊接机 园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5B5.0ST1G  SOD-532

保护二极管

你某宝上搜索 焊接机 园希的

网友(2021-05-09):
233 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
5V 的 TVS  可以不用,

网友(2021-07-25):
我也在搞这个,卡在这上面了。
可以替换;
LEIDITECH型号:ESDA05CT,可以用下面的品牌型号替代:SBD52C05L01, ESD5FN5.0C, PESD5V0S1BB, ESD5B5.0ST1, PJSD05CTS, ESD5D05CA, VESD05CB02, ESD5B5VL, ESD05V52D-C/5.0V, BV_ESD523-05C, CESDBLC5V0D5, ESD0521/TESD05EB, AZ5125-01, ESD5V0L1B-02V, PESD5B5C, RSB6.8SM, ESDCSA05CT

https://www.sohu.com/a/236654951_99934384

淘宝搜esd,5819也是,不要搜ESD5B5.0S,不要搜1n5819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