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问必答!牧田171和得伟801使用感觉如何

楼主(2020-07-03):
有问必答!牧田171和得伟801使用感觉如何
1,得伟801非常好用适合电子电器维修轻木工,优点非常多,轻,小,手感好,做工好,外观设计牛,灯靓,最牛的地方得伟独有A模式
  不足之处,批头稳定性差,无极变速手感差(硬)
2牧田171被人号称批王,优点,批头稳定,转速非常高效率也就高,声音小,体积小,手感好,多模式
不足之处,做工略低于得伟(或者差不多手把胶皮没有得伟那种摸着有皮肤的质感)
对我而言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得伟的A模式,不光牧田没有,米沃奇同样没有,
171适合机修木工,不适合电子电器维修,没有超低扭力,171还没到真正批王的地步,
801在电器维修方面完全可以取代牧田的021 022,得伟的680,等等棍子,这方面得伟更实用,
我总结的一些,还有其他要问的请留言,
还有大家喜欢得伟的产品一定要买得伟的看家技术,"磁浮“无刷技术,普通不带磁浮技术的得伟无刷产品一般般,转速和扭力普遍低,效率也低,声音力量等都不如磁浮无刷,
带磁浮技术的得伟产品才是高端产品!

网友A:
801的启动速度可以做到比171的更慢吗?171需要慢速时可以比很多无刷钻都慢

网友:
这为了保护都贴了胶布了?怪不得米沃奇得伟都单卖保护套 价格都在100往上。

网友:
都单卖保护套,做工差吗?

网友:
这胶布贴的   跟波斯舞娘似的

网友B:
请问如何看得伟的机器是"磁浮“无刷还是普通无刷?

网友C:
我感觉牧田171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贵贵!等以后把胶布撕下来都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的启动速度可以做到比171的更慢吗?171需要慢速时可以比很多无刷钻都慢

801可以慢的多,而且A档还能自停,上电器那种螺丝即使是山寨回收废塑料的螺丝都不易打坏,这点确实牛,可以类似于步进试探式的拧螺丝,高转档没有想象的牛B,171哪怕最低档都不适合玩电器维修类的,劲太大,高转档转速确实高,效率大大提升,声音比得伟米沃奇等冲击批速度高声音低,敲打的连续性非常高,听感类似于冲击钻的冲击档,单次声音低但连续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看得伟的机器是"磁浮“无刷还是普通无刷?

如果带这技术包装和广告肯定带印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牧田171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贵贵!等以后把胶布撕下来都是胶。

如果带低速挡自停功能才是真正的批王,当然可能我想多了,牧田也许是针对木工出的,但是把这玩意做的这么小批头座做的这么稳定应该带上这么一个功能可以让电器维修弱点工等有用武之地,但是好像牧田全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得伟的887A档就非常实用,801好像改进不少更加实用,得伟系的缺点就是批头座不稳,同是欧美系的还不如米沃奇,米沃奇手感扎实沉稳,得伟转速高一些显得有些“躁动”牧田走高转道路,跟日系的摩托车一样,高转而动听,没有要散架的感觉,缺点就是贵些,使用不恰当容易意外磨损

楼主:
引用 楼主:
801可以慢的多,而且A档还能自停,上电器那种螺丝即使是山寨回收废塑料的螺丝都不易打坏,这点确实牛,可 ...

有801 牧田022得伟680等电棍,几乎没啥用了,吹些牛B得伟801A档扭矩小到几乎可以修手机了,但没必要拿着锄头到花盆里去松土,没有意义,但是维修电器电动车摩托车维修门窗家具安装还是挺宽泛的,

网友:
171也是有A模式的吧?只是自停可能不像得伟的那样低转速敲击时也能停,牧田的A模式低转速冲击时不会自停。171拧自攻螺丝还是挺顺手的,冲击速度也是会由慢往快冲击,比较好控制。安装全屋定制的一把批可以干几乎所有的钻类工作,就是可能不大适合用来开大孔,十厘以下的孔还是没问题!

网友D(2021-03-13):
801A挡拧螺丝感觉没有887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1A挡拧螺丝感觉没有887好用

DCF887B 20V锂电无刷冲击批电起子螺丝刀是美版,DCF887N 18V锂电无刷冲击电起子电动螺丝刀批是韩国版的,可接双头批。你用着是哪个版本的?这美版,韩版都应该算是18V系列的。得伟无刷冲击起子机DCF801是12V的。现在的趋势好像该用18V,如果A档感觉比DCF801更好,那就更是值得买887了,是不是买韩国版的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