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这些T12烙铁头子型号

楼主(2020-07-03):
坛友送了我一包T12头子,有新的也有二手的,有带一环,有带两环,还有不带环的,还有靠上和靠下的。

仅存的包装和字符显示有K型和B型,还有B2,
剩下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了,网上也没有说带环不带环的区别。
论坛大神多,帮忙鉴定一下,因为我发现带环和不带环以及环靠上和靠下是没法通用的,
插入OLED版鲍鱼控制器,有的温度正常,有的会报错,所有特地请教,谢谢!

网友A:
T系列焊台的不同烙铁头吧?不然规格怎么会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系列焊台的不同烙铁头吧?不然规格怎么会差这么多?

谢谢捧场,我也觉得奇怪,长短各不同,不知道是啥焊台用的

楼主:
图挺正常的啊,没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挺正常的啊,没挂

怪了,同一网络,同一浏览器,笔记本上图显示不出来,台式机就可以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哈哈,不是200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土豪啊

只剩土了没见豪哈哈

网友D:
都是假货,别看了5块包邮全部打包

网友E:
不要试了,直接包邮送我就行了哈

网友F:
其实用砂纸打磨一下都能用。我在手机厂干了10几年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试了,直接包邮送我就行了哈

不是不知道,里面还真有一根全新故障的,拆开看了是尾部接头氧化,打磨一下重焊才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假货,别看了5块包邮全部打包

假货啊,那扔垃圾桶吧,欢迎来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用砂纸打磨一下都能用。我在手机厂干了10几年都是这么干的。

是的,把黑色部分轻轻磨一下就能恢复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里吧。
https://www.rongbiz.com/product/show-4298950.html

谢谢指点,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头子哈哈,代换不带环的区别估计是为了匹配不同的手柄,因为测了一下电阻值都是8Ω

网友H:
右边三个不是T12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右边三个不是T12的头子

是的,据说是自动焊接机器人的头子,很好用,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