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压器铁芯拆片 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0-07-03):
拆了一片就罢手了    手潮

怎样平整的拆解每一片? 正确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可能需要什么特殊工具?

网友A:
浸过漆,很难拆,加热可能好一些

网友B:
拆变压器铁芯,可以用水煮法,放锅里煮个十几分钟,然后拿锤子斜着砸,硅钢片很快就散架了。

网友C:
泡在溶剂里坐等散架?

网友D:
我拆都是把变压器拆几片之后,放在木桩上面用锤子砸,变压器斜着砸,让每一片先松动,斜着砸,自己慢慢理解吧,文字可能不太好描述

网友:
用平口木柄螺丝刀敲e片舌头,去掉几个后,垫木板敲散就好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都是把变压器拆几片之后,放在木桩上面用锤子砸,变压器斜着砸,让每一片先松动,斜着砸,自己慢慢理解 ...

我也是这么弄得

网友E:
没浸漆的斜着砸松,然后就好取了,浸漆的拆不动,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过漆,很难拆,加热可能好一些

好吧 看来终于要试试感应加热了  这倒还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变压器铁芯,可以用水煮法,放锅里煮个十几分钟,然后拿锤子斜着砸,硅钢片很快就散架了。 ...

果然还是漆的缘故 看来加热是必须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在溶剂里坐等散架?

不是太懂这方面的话 溶剂选错怎么办?
我是说要是漆包线掉漆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浸漆的斜着砸松,然后就好取了,浸漆的拆不动,没拆过。

看来是个难题

网友F:
首先是漆,要么高温烤,要么化学药水泡,完了就第一,第二张硅钢片难拆一点,拆了两片后面的就散了。抖一抖就全出来了

网友G:
有些是焊死的,怎么砸都不管用,比如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
不保留原线槽情况下很容易啊,直接把铜线给削掉

网友H:
一般拆变压器都是要保留铁芯和骨架的(如果连骨架都不要,可以沿铁芯边缘锯断线圈和骨架即可),漆包线一般不重复利用,特别是浸漆的。浸漆的变压器需要先加热,找一块与单片铁芯厚度相同的钢条,用快刀把将要分离的一片与其相邻的叠片分离开,去掉的一字横条,再往外冲中间的部分。拿出一片后,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拆变压器都是要保留铁芯和骨架的(如果连骨架都不要,可以沿铁芯边缘锯断线圈和骨架即可),漆包线一般 ...

感谢分享!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是焊死的,怎么砸都不管用,比如微波炉变压器。

是个普通小变压器   约5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漆,要么高温烤,要么化学药水泡,完了就第一,第二张硅钢片难拆一点,拆了两片后面的就散了。抖一抖 ...

不知道沸水那点温度 煮不煮得开 ?

感应加热我倒是有  怕是不好控制,主要是想拆些线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沸水那点温度 煮不煮得开 ?

感应加热我倒是有  怕是不好控制,主要是想拆些线用用的

开水理论温度是100度,对绝缘漆完全没有伤害,如果是环氧树脂更不起作用。感应加热时可以的,发热迅速不伤表面。温度要250以上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