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智能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并改进(附电路资料)

楼主(2020-07-03):
带锂电池可充电的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到手5.1元包邮。做工看着还不错,灯体带磁吸。用了6颗5730灯珠,带光感、人体感应功能。人体感应功能比较灵敏,2米左右即可识别,感应人体活动后亮灯,有人体活动始终亮灯,感应不到人体活动后,大约21秒灭灯。有专用充电芯片。使用的400mAh锂聚锂电池,个人觉得小了些;内部空间够大,换了块容量相对大一些的;另外,小夜灯不带开关,锂电池改用XH2.54-2P接插件连接,长期闲置不用时,可以断开,以免过放。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带锂电池可充电的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做工看着还不错,灯体带磁吸。带光感、人体感应功能。人体感应功能比较灵敏,2米左右即可识别,感应人体活动后亮灯,有人体活动始终亮灯,感应不到人体活动后,大约21秒灭灯。

黑色部分带磁性,可吸附在铁材质上。

BISS0001
红外传感信号处理器,通过调整R7、C6的大小,改变亮灯时间;输出延迟时间Tx≈24576xR7xC6;默认亮灯时间大约21秒。

LTH7(LTC4054)
充电芯片,调整R32(202/2K)电阻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I=1000/Rprog,默认充电电流设置为500mA;充电亮红灯,充满灭灯。

65Z5(XC6206 3.0V)
低功耗电压调整芯片,输出3.0V,给主板供电。

附:

补充内容 (2020-10-30 00:09):
47楼补充Q1三极管资料,丝印G1,SOT23封装的贴片NPN三极管MMBT5551,适合中等功率放大和开关。

楼主:
二、改进篇
使用的400mAh锂聚电池,个人觉得小了些;内部空间够大,换了块容量相对大一些的;另外,小夜灯不带开关,锂电池改用XH2.54-2P接插件连接,长期闲置不用时,可以断开,以免过放。

带保护板锂聚电池,规格:602035,容量400mAh。

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换容量大一些的锂电池。

山寨苹果锂聚电池,虚标比较厉害。内部电芯规格:422470,容量750mAh,电池大小比较适合塑壳铅酸电池手电筒改装锂电池供电。

白天测试时,找个东西将R2光敏电阻挡住就可以了。

放置锂电池时注意一下,充电芯片LTH7(LTC4054)充电时发热有些大,尽量避开,以免影响散热。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相关链接:

拆一个老款人体红外感应灯改LED照明锂电池供电

拆一个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20灯珠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147改锂电池供电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208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
好像是第一次坐沙发

网友:
我刚好有一个

网友:
感觉这个是你设计出来的吧,资料那么齐全。

网友:
f发个购买链接

网友:
楼主拆解详细!!每个芯片的参数都标出来了!!

网友A:
题图的感应灯链接有吗?

网友:
崇拜!!!
前些日子买了两个,亮灯时间太短,正不知咋改造,楼主就贴心的送来了“礼包”。
感谢提供,已收藏。等不忙的时候,照着这个教程试试

网友:
最近买这个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图的感应灯链接有吗?

这个就是了https://m.tb.cn/h.VKwO7gK

网友B:
暖光的电路和这个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谢谢大神详细的分析,正好买了这个可以照着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暖光的电路和这个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改

貌似这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6脚的,一个是8脚的,不分暖白、正白。收到的是16脚的,是老款电路,相对调整方便一些。看坛友有收到8脚的,电路相对简单一些,有些类似“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20灯珠”的8脚芯片。你帖子里的图片不清楚,看不清8脚芯片印字。

网友:
感谢分享~~前几天买了一个,可以改造下了

网友:
我的两个都是16脚芯片哈哈,

网友C:
是 七里顶 吧?到我这里的运费比东东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七里顶 吧?到我这里的运费比东东贵......

不是七里顶。七里顶是电池款,这个内置锂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红外感应的,比我那个光线感应的高级多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坛友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