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usb声卡 pcm2706芯片,附原理图和打板文件

楼主(2020-07-03):
最近闲的皮痒,有了这个想法。看中了ti的pcm2706芯片,在官网找了芯片手册就开干了。
最后调试时发现 停止跳线旁边的USB接头画反了,连不了手机,遂拆掉。

楼主:
L1电感可以短接,但要小心焊盘下面铺地,不要搞短路了,usb旁边的大电容可以不装。

楼主:
稍微有点底噪

网友A:
以前也玩过,有自己做的,也有成品的,想想都是鸡肋,音质可能还不如笔记本的耳机插孔,蓝牙也比它好,除非用光纤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玩过,有自己做的,也有成品的,想想都是鸡肋,音质可能还不如笔记本的耳机插孔,蓝牙也比它好,除非 ...

弄之前就知道是鸡肋了,但还是想折腾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玩过,有自己做的,也有成品的,想想都是鸡肋,音质可能还不如笔记本的耳机插孔,蓝牙也比它好,除非 ...

弄之前就知道是鸡肋了,但还是想弄着玩玩

网友:
2704我听了,噪声吱吱声

网友B:
折腾06纯粹就是蛋疼  声音不好  成品价格奇低  这个家族我听过比较好听的是PCM2702   你要真玩2706  不如就用06做桥接 后面的处理加一块TDA1305做硬解码  这个声音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06纯粹就是蛋疼  声音不好  成品价格奇低  这个家族我听过比较好听的是PCM2702   你要真玩2706  不如就 ...

就是闲着随便画着玩的,感觉没必要继续搞了

网友(2022-10-08):
还准备折腾下的

网友:
2706输出I2S,7404倒一下DATA,给2片1543或者1387,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发帖要审核,蛋痛。。。明天看回复结果呀 !!

网友:
这坟挖的。。。更蛋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