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这个倒车摄像头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03):
倒车摄像头

网友A:
红黑分别对应正负极,看看在降压模块前面还是后面,是12V降压到3.3V的。
黄色是视频信号线
白色接倒车灯,倒车的时候摄像头上的led会亮起。

黄色和白色有可能记混了,试一下吧。

网友:
我猜 黑色 电源负极 ,红色电源正极,黄色 视频信号

网友:
黑色电源负极 ,红色电源正极3.3V(摄像头用),白色电源正极12V(补光灯用),黄色视频信号。

网友:
这个我也捡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黑分别对应正负极,看看在降压模块前面还是后面,是12V降压到3.3V的。
黄色是视频信号线
白色接倒车灯, ...

红+红黑,接倒车灯。黄是av-out,白色是摄像头到主机的倒车信号切换主机显示。 红黑是主机给摄像头的ccd电源,具体电压可能是3.3或5v。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B:
红+红黑,接倒车灯。黄是av-out,白色是摄像头到主机的倒车信号切换主机显示。 红黑是主机给摄像头的ccd ...

非常准确,关键是12V和3.3v要判断对。

网友(2021-04-16):
如果对颜色不放心,拿万用表量一下,+和-之间红+黑-无穷大或2千欧以上,二极管档反向量0.5-0.7V压降,信号线对地正方向都75欧左右,剩下一根倒车触发,高电平有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