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些路由器都是怎么缩水的,现在的消费者都不傻了,还这样坑就.....

楼主(2020-07-03):
我发现我是真够无聊的.论坛里拆机板块我拆了几块路由器发的有贴.后来我又找了找这几款路由器各个版本的主板,发现三贱客称之为缩水王真不为过.除了第一批V1版,用料扎实.等打下市场后,就该缩水了,V2V3V4V5V6,一步步缩水偷工减料,缩减成本.最后缩的连最初生他的妈都不认识了!TP-LINK,水星,迅捷,腾达(被腾达坑过,看测评买的AC10,谁知道原来的缩水了,原来的AC10成现在的AC11了)等都是.  真要用就买华硕,网件,嫌贵可以买华为,小米(2020年以前早期的垃圾,2020年之后的团队换血了),斐讯(已死),这些厂家,基本不会缩水,后期版本只会完善性能等.三贱客之流也就坑坑小白玩家,不懂这些的在电脑店里随便买个能用就行.同样价格,买个华为的小米的性价比要好的多.

网友A:
路由尽量买初代版本,用料都比较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尽量买初代版本,用料都比较扎实。

我当初不懂,都犯了这个错误。以为后续版本肯定比之前的好,跟软件升级版本一样,会更新以前的不足,提升短板什么的,谁知道后续是要缩水的,可被坑死了。

网友B:
尽量买 V1 就已经无比精简也可以
例如 水星 D191G , 内存已经集成在CPU里了,  还能怎么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买 V1 就已经无比精简也可以
例如 水星 D191G , 内存已经集成在CPU里了,  还能怎么精简?  ...

水星的D系列,倒是性价比可以。D191G,D268G,都不错,一代神机。

网友C:
早年就抛弃TP三贱客和腾达了,你认为不错的华为、H3C家用低端路由也不咋样,小米更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就抛弃TP三贱客和腾达了,你认为不错的华为、H3C家用低端路由也不咋样,小米更垃圾。 ...

要看需求和价格的,谁都知道华硕网件好,但价格动辄七八百一两千。华为和小米一般家用,两三百不错了

网友D:
虽说V1版本用料扎实,但是刚上市的产品卖的也贵啊。。。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想买不缩水的,远离这几个牌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说V1版本用料扎实,但是刚上市的产品卖的也贵啊。。。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想买不缩水的,远离这 ...

想想也有道理,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E:
说起来还是斐讯良心,出了好几版本K2也没有说缩内存。

网友F:
楼主所说的这些路由器不知性能有没有缩水?不能只看用料缩水,电子技术的发展非常快,如果用料缩水而性能、寿命不缩水,那就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网友:
几年前买的二手网件6300V2,目前还是很好用,手机测速的话下载470左右,家里500宽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起来还是斐讯良心,出了好几版本K2也没有说缩内存。

K2/a2版本之后就缩水了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K2/a2版本之后就缩水了好吧

看清楚我打的字的吗,缩配置了吗 内存 运存哪个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我打的字的吗,缩配置了吗 内存 运存哪个缩了?

照你这理论,好多路由都不算缩水(TP三贱客最后集成内存与外置的大小差不多),因为无法DIY内存,所以才被很多人吐槽。
缩水不单看运存大小,还有周边电子元件、PCB板结构、有无屏蔽罩、有无散热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这些路由器不知性能有没有缩水?不能只看用料缩水,电子技术的发展非常快,如果用料缩水而性能、 ...

这在路由器上估计不行啊,不舍得堆硬件再优化也白搭。

网友G:
对于我们垃圾党想便宜肯定斐讯   免费白嫖了个K2P  放在客厅 1年没关机了 没死机过 信号一直稳没断流

我用过的三十几款无线WIFI产品中信号+稳定程度综合中排行第一的是放在我房间的摩托罗拉Motorola 企业级AP 6532     排第二是已经卖掉的LinkSys  wrt1900ac

个人推荐第一梯队: 摩托罗拉Motorola, LinkSys,  斐讯,华硕,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我们垃圾党想便宜肯定斐讯   免费白嫖了个K2P  放在客厅 1年没关机了 没死机过 信号一直稳没断流

我 ...

专门查了Motorola 企业级AP 6532,是不错,价格没看到,肯定也不便宜吧?250MW发射功率,信号肯定牛.不过只支持到n,不支持ac,有点鸡肋.听说早期的标准,发射功率都能做的很大,现在国标最高不能超过100MW了,信号都没办法做很好. 领势,华硕,网件这些路由都可以改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的话,可以按他们的200MW的发射功率标准走,信号就会强很多.斐讯的K2P不错,一代神机.信号功率也可以到200MW以上,等等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基本没有短板.就是斐讯死了,现在二手卖的傻高,都200多.没必要买了.

网友:
华为注意散热问题,小米自己理解吧

网友:
现在只买华硕网件的路过
我只能说,人都是被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