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TE-B860AV1.1T非高安S905L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分享

楼主(2020-07-03):
中兴ZTE-B860AV1.1T非高安S905L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中兴ZTE-B860AV1.1T非高安S905L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1、准备一个单分区FAT32格式U盘,U盘根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upgrade",把刷机包update.zip放里面!
2、U盘插盒子上,电视就会自动进行刷机,等待刷机完成。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e0ee

刷机成功截图:

楼主:
刷机教程
1. 打开USB烧录工具
2.加载固件
3.点击开始
4.根据短点短接,插上双头USB,刷机工具出线进度条,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楼主:
1. 打开USB烧录工具

2.加载固件

3.点击开始

4.根据短点短接,插上双头USB,刷机工具出线进度条,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网友:
正需要,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2022-05-03):
都试过用双公头USB线接上离网卡最近的接口,短接两点后通电,按照以上做法win7 64和win10 64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试过用双公头USB线接上离网卡最近的接口,短接两点后通电,按照以上做法win7 64和win10 64都没有反应.不 ...

我也和你一样,短接两点通电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