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46EN的Cache Program选项

楼主(2020-07-03):
2246EN玩过几块了,大部分都不需要开启Cache Program(据说这个是开启缓存加速的,类似TLC硬盘的SLC加速)。我上次做了1块4x8DDJ,就遇到“Cache0 too small”的失败提示,必须打勾Cache Program才开卡成功。但是搜了一些帖子,说是Cache Program开启后,写入放大将达到3倍,就想关掉它。

试了半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Cache Program 和 Program Fail Handle同时关闭,就能通过开卡。

测试了一下这块4x8DDJ的速度,开Cache的时候大约360M/500M,关闭Cache的时候大约290M/500M,几十兆的写入差距。就是不知道“Program Fail Handle”选项的作用是什么,它跟“Cache Program”是一种二选一的关系。

网友A:
这么多年来,我两个一直都选的。。。写入放大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来,我两个一直都选的。。。写入放大1.5左右

点一个,另一个就自动去掉,是二选一啊,你什么版本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一个,另一个就自动去掉,是二选一啊,你什么版本开卡?

是喔,一直都开第一个

网友B:
Cache Program这个应该是开启外置缓存的意思吧,2246XT的就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che Program这个应该是开启外置缓存的意思吧,2246XT的就没有这个选项。

不可能的,缓存设置在右下角,设置好自动就开了,2246EN必须要开缓存的,没缓存开卡根本不过,跟Cache Program没关系。

网友C:
字面理解:program cache是编程(写)缓存,program fail handle是写入错误控制(处理)。
不知这个编程缓存是模拟slc还是用DDR。楼主可以做个测试,拿这块板用2246xt的工具开成xt对比下连续写入速度就知道不勾选时DDR是否起作用了

网友D:
试过,跑一次完整的AS SSD 1G测试,开启cache program和不开始的写入放大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面理解:program cache是编程(写)缓存,program fail handle是写入错误控制(处理)。
不知这个编程缓存 ...

当时开了Cache Program开卡成功后,做过跑圈测试,全程不掉速。它跟SLC模拟机制还是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跑一次完整的AS SSD 1G测试,开启cache program和不开始的写入放大是一样的 ...

哦?这个倒是个好消息。这么说,Cache Program 是可以放心开启的,不掉速,不放大。

网友E:
你这个工具这个可以开,海力士的闪存吗?单片256G。
我有一片,找了好多个,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之前是卡盘,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工具这个可以开,海力士的闪存吗?单片256G。
我有一片,找了好多个,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之 ...

海力士的小容量开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笔记本上用了几个月没啥问题。单片256的没玩过,掉固件我想是不是颗粒的问题了。

网友F:
随便开,这个东西连U盘都支持,这是系统层面的,打开这个选项告诉系统该设备支持读写缓存,这样很多读写操作系统就会放在系统内存里面进行,然后等SSD闲了再往里面回写,一般U盘的读写缓存为了直接写完数据插拔我个人是关闭的,硬盘(SSD)一般没人热插拔,所以打开有助于提升性能,你如果取消了这个勾,系统会默认该设备不支持读写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开,这个东西连U盘都支持,这是系统层面的,打开这个选项告诉系统该设备支持读写缓存,这样很多读写操 ...

印象中,如果是操作系统层面的,应该在Windows里面磁盘设置里面设置,而不是在开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如果是操作系统层面的,应该在Windows里面磁盘设置里面设置,而不是在开卡的时候。 ...

这么给你说,这个功能是高速系统能不能支持写入缓存,linux不太了解,win就是设备写入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