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kit 3 烧写不正常,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2020-07-03):
总是报错,原先固件01.27.15升级到01.28.90还是不能烧写。换另一个pickit3没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1

Erasing...
Erase device complete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118a Received Value: 00003fff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大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为买的kit3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kit的问题啊

网友:
你们都是在一家店买的处理品PICkit 3?便宜无好货?

网友A:
这个kit,淘宝一大堆,都是山寨的,谁知道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kit,淘宝一大堆,都是山寨的,谁知道是不能用的,

又买了一个,上一个不好用,最早的那个好用。中间那个烧写16F73/16F676多试几次还能烧写,16F74一烧写就ID号000000.不烧写时都正常ID号可以读。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为买的kit3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kit的问题啊
...

我的那个肯定是kit3不好用,因为我以前买的那个maplab支持的都可以烧写。

网友B:
估计是VPP没有编程电压吧。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一下VPP的电压波形。

网友:
我的kit3,能够连接上,就是读不了目标单片机ID,就和楼主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怀疑是我的单片机有问题,我的两个pic16f676单片机都是拆机芯片,是坏了的红外线感应水龙头拆下来的,我已经到淘宝买了几片新的单片机,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VPP没有编程电压吧。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一下VPP的电压波形。

编程时Vpp有10V以上的电压,奇怪的是16F73多试几次可以烧写,16F74一次都不成功!电压烧写瞬间有一会就没了!过两天把它的电容换个大的试试,怀疑它的电容太小升压芯片保护电压不稳定。

网友:
昨天我的新pic单片机到了,我用kit3可以使用了,可以确认是我的旧的单片机是坏的

网友(2020-08-07):
我记得哪里有说过有些kit3的那个编程电压的电容小或者电感不行,需要换,不然就会供电不足,然后写的时候失败。

网友(2020-09-15):
PIC的编程器一定要买好一点的,千万不要贪便宜,不然各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