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才买的室内信号放大器烧了。。。。

楼主(2020-07-03):
家里面联通根本没有信号,投诉多次均反映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自己搞一个信号放大器来试试看的
正好今天有时间,闲鱼上淘了一个放大器来试试水
结果卖家说电源坏了。我看了下电源是5V2A的,于是先拿了一个6V500mA的来试试,成功点亮
想到大一点电压也许也没事,于是就直接上了12V1A的路由器电源。。。没想到没想到,直接就不开开机了,换回6V的也不顶事了,只能拆开看看

拆开之后的板子

其中也可以看到左上角的一个mos管坏了

看不出来是啥型号,对比之下右下角也有一个mos管

现在插上之后只有power那个灯是亮着的,其他灯闪都不闪烁,看样子感觉就只有那个mos坏了的问题
有没有大佬可以说下这个mos管用什么型号的可以进行替换呢,可以附一个淘宝链接不呢

网友:
5V到12V,你确认只是大一点点

网友A: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 ... 04-29/13623343.html
“私自安装手机信号放大器是违法行为。”金华市无管局技术人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刑法》中也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干扰无线电通信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toutiao/2015-04-29/13623343.html
“私自安装手机 ...

没办法我无法接收任何短信和来电信息
联通那边投诉多次皆没有反应,无法满足我通信的需求

网友B:
6V还可以,12V,已经超过2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还可以,12V,已经超过2倍多了

没玩过,直接肝的,结果没想到就挂了
就是不知道修的话,用什么mos管可以替换

网友:
联通不来处理,投诉到工信部,收钱了不给办事,真不行就转网了

网友:
说明在数码之家混得时间还不够长,没有基本常识

网友C:
楼主真是人才啊,联通信号差,不换移动,还自己加放大器,加放大器还要高压,烧了吧

那个是LDO,不是MOS

网友D:
数码八段居然还会把12V电源接5V电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人才啊,联通信号差,不换移动,还自己加放大器,加放大器还要高压,烧了吧

那个是LDO, ...

原来这个是LDO吗。。。
不好意思,我是个弱鸡,大佬能说下这个的话我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不呢

网友:
楼主还可以,比较老实,自己搞坏的算自己的,有些垃圾就会退货,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八段居然还会把12V电源接5V电器上???

习惯性的认为他的耐受应该不差的,路由器都随便乱插,当然我本身也只是个弱鸡,我只是个弱鸡程序员

网友:
这种事情还是换网吧

网友E:
如果是ldo的话大概率是1.8v,3.0v,3.3v之类,可以从低往高了试验,注意正负极

网友:
你真勇敢 12V 上  作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是LDO吗。。。
不好意思,我是个弱鸡,大佬能说下这个的话我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不呢 ...

看错了,这是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
CMM6004G 是射频微波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ldo的话大概率是1.8v,3.0v,3.3v之类,可以从低往高了试验,注意正负极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