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格电蚊拍 YG-6848 拆解 ,铅酸电池目前是4.2v,能自己改造锂电么

楼主(2020-07-03):
现在打蚊子 ,不啪啪响了, 电池目前量是 4.2v ,能自己改造锂电么。

楼主:
这个电池,长时间充电会坏么 ?  有记忆效应么

网友:
两节铅酸改锂电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A:
与我家是同款电蚊拍,连颜色都一样,我是2014年5月29.9元在淘宝网购买,至今都正常使用。每年充两次电。等以后铅酸电池坏了,我也给它换成锂电。

网友:
完全可以改造成锂电池,但原来的充电电路就不能用了,需要另行改造充电电路

网友:
完全可以用锂电池替换,充电电路没法用,需改动,。

网友:
电池目前量是 4.2v这就正常呀,说明不是电池问题。。。这个电池,本来充电时间就长,12小时左右。。。。你那个电池目测顶多1000ma。。。应该到不了

网友:
前段时间改了一个,非常好用,打蚊子更加够力。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池问题,电池虚电多,万用表测有4.1几付,负载后剩了3.5付都不到,说明电池不存电。需更换

网友:
这种铅酸电池顶多300毫安。。

网友:
可以改,可以弄个18650,再加一个充电板

网友B:
锂电加4056就可以了 弃用原充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我家是同款电蚊拍,连颜色都一样,我是2014年5月29.9元在淘宝网购买,至今都正常使用。每年充两次电。等 ...

一块拍子准备用多久?

网友:
以后买18650电池的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拍子准备用多久?

只要不坏,就一直打算用下去,我家里正在用的冰箱,已经二十三年了,1997年买的,到现在没坏过。能省就省。

网友:
应该买了很多年吧,现在铅酸电池的货都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加4056就可以了 弃用原充电电路

搜了下,原来有完整的 充电板,只需要焊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加4056就可以了 弃用原充电电路

4056 充电板,接18650电池后,另两个输出点,接图上电蚊拍的 老电池绿、白 两条线么?

网友:
锂电池充电更实用,不用管剩余多少电,我是用过去的不分正负极的充电器焊两个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