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S805芯片安卓第三方破解刷机需拆机短接线刷固件分享

楼主(2020-07-03):
这个帖子的缘由是给朋友搬家,在柜子底下翻到了这个没被老鼠磕了的玩客云盒子,当年p吐p也是火了一时啊,我朋友刚要扔,我说了一句,凡是能挖矿的盒子配置应该就不能低了,留着,我给它一个最后发光发热的机会!giao开搞~

这次我破解的心路历程就不多说了,直接把教程分享下就好了(背后的辛酸血泪史我自己承受O(∩_∩)O~)

1、先拆机。玩客云接口面板的那个挡板,是黏上去的,所以只需要稍微加热,然后就可以拆开了;

2、解压并打开打开线刷工具(USB_Burning_Tool刷机工具);

3、选择下载的固件中 S805-update4.img 文件;

4、点击开始,然后继续下一步;

5、短接。玩客云有两个版本,每个版本的短接点不同;

6、用工具短接之后,不要松开,插上电源,并迅速将双头USB分别插入电脑的usb接口和玩客云远离网卡的USB接口,此时,刷机软件开始线刷,显示刷机进度;

7、等待进度条走完之后,安卓固件刷机完成。这时候你通电启动接显示屏,会进入安卓系统,至此,全部搞定,奥利给~~~

以上所需工具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5GWvkG-9oR1Nx1auVJqgQ 提取码:g7mt

高速下载地址: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2022.html

网友:
大佬 玩客云刷了能做啥

网友:
这货,我用线接电视,直接死机,要断电重启

网友:
而且 没有遥控器,刷成游戏机老是卡在那里不动了

网友A:
劳驾问下,我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做得,但写入失败,变成砖了,为啥呢,怎么拯救?拜托

网友B(2020-09-28):
引用 网友A:
劳驾问下,我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做得,但写入失败,变成砖了,为啥呢,怎么拯救?拜托 ...

这货理论上是不会变砖的,继续重复步骤继续刷吧!

网友B:
同在用楼主这个版本的rom,这个桌面超级难用(没有摇控),后来自己改了固件用了当贝不升级版本,算是玩客云刷电视盒子中完美的固件了,两个USB口都能用,可以硬解!

摇控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
刚下单了一台斐讯T1,做工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在用楼主这个版本的rom,这个桌面超级难用(没有摇控),后来自己改了固件用了当贝不升级版本,算是玩客 ...

遥控可以考虑万能蓝牙或红外遥控,我买了一套红外,凑合能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货理论上是不会变砖的,继续重复步骤继续刷吧!

前端弄好了,多刷几遍,不过看电视感觉这个有时还是处理不过来,s805比s905/s912还是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端弄好了,多刷几遍,不过看电视感觉这个有时还是处理不过来,s805比s905/s912还是老了 ...

目前在用,当DLNA服务器用,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反正比目前手上的两个(一个移动一个电信)的盒子好用,好像都是华为处理器的!

网友:
除了这个,还能刷什么固件

网友:
请问是安卓6的固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用,当DLNA服务器用,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反正比目前手上的两个(一个移动一个电信)的盒子好用 ...

我用的是斐讯N1,S905还是好一些,这个我偶尔用,蓝牙加一个适配器也不行,估计没有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斐讯N1,S905还是好一些,这个我偶尔用,蓝牙加一个适配器也不行,估计没有驱动 ...

是的吧,加了红外接收头,买了个英菲克的制摇控器,使用起来尚可吧,不算特别流畅吧,不能关机,其它还行吧~

网友:
刷玩客云有啥用?我的还在吃灰。看着复杂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吧,加了红外接收头,买了个英菲克的制摇控器,使用起来尚可吧,不算特别流畅吧,不能关机,其它还行 ...

我也是加的红外头,kongroot了,可以关机,淘宝买的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加的红外头,kongroot了,可以关机,淘宝买的12元

其实不好关机功能给老人家用挺好的,设定直播软件开机自动启用,以后他们直接拔插头就好了,然后上下键是换台!

网友(2020-10-29):
我看好多都刷个挖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