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可视门铃对讲系统改造

楼主(2020-07-03):
首先讲一下应用环境:办公室在三楼, 一楼没有值班室(没人),所有员工出入都是刷门禁IC卡进、出。所有外来人员按门铃,三楼前台听铃声远程开锁。使用的天图可视门铃。

但是这个可视门铃有个问题: 室外安装了可视端,可以正常通话,通话声音太小。前面说了室内出门也要刷卡,这就造成了外来人员无法出门的情况,因此我在室内安装了一个按钮。
新的问题又来了,按门铃后,3楼远程开锁了,但是按铃的人傻傻站在那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门开了还是没有开!

如是我利用了一台废旧电话的喇叭和麦,并联到室外可视端,这样里、外都可以实现对讲了,但是音量还是太小,3楼得对着麦大喊,1楼才能听清楚。
凑合着用吧,刚开始感觉还好,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噪声越来越大,情况不明。拆除并联的喇叭和麦噪声消失,从此又进入“盲”模式
求大神指点用何种方案能更好的解决我的问题?

1、现有系统增加音频隔离放大电路?
2、额外增加语音对讲?

补充内容 (2020-7-21 15:11):
感谢各位的恢复!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我家是冠林的可视对讲,垃圾的一笔。

网友A:
电磁锁上外接个声音模块,开锁触发声音,或者点阵屏显也行,灯光也行,(比如亮绿灯)

网友B:
3楼正解,简简单单。声音模块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锁上外接个声音模块,开锁触发声音,或者点阵屏显也行,灯光也行,(比如亮绿灯) ...

电池锁是通电常闭,断电开锁的。 求这样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简简单单。声音模块很便宜

电池锁是通电常闭,断电开锁的。 求这样的模块信息??   什么关键字搜索?哪里可以买到,淘宝五花八门

网友B:
外机上自带门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机上自带门锁检测

大神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外机带门锁检测,它跟我的实际使用中的问题我想不到解决方案啊?

网友C:
网上买个无线遥控模块,安装在门内。把遥控器拆了壳装在门禁专用的那种86面板盒里。按一下开关会自复位的那种!
再把接收模块的继电器输出接点接到你楼上的开门按钮上不就OK了。注意要把输出模块设置成点动模式!
不知道你是否理解这样的方案!

网友C:
网上再买个语音芯片,门内按钮按下后播放一段录好的语音提示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个无线遥控模块,安装在门内。把遥控器拆了壳装在门禁专用的那种86面板盒里。按一下开关会自复位的那 ...

谢谢你。不过你理解错了,我的门可以远程控制开关的。安全考虑楼下不安装按钮开关,只安装读卡器,进出都要刷卡,这样才可以控制进出的人员并且有数据可追溯。  我的问题是我远程开锁了,只需要一推 或者 一拉就可以打开门了,但是门并不会自动打开,只是电池锁断电了而已,而站在门边的萨比,并不知道此刻门已经开了,因此傻傻的等,却没有伸手去推或者拉,最大延迟10S秒门再次上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再买个语音芯片,门内按钮按下后播放一段录好的语音提示一下就OK了! ...

门内没有按钮,门内外只有IC卡读卡器。   我就是不知道买那种语音芯片,所以才再次问的嘛

网友:
我可以给楼主一个思路,买一个12V的小门铃 有+12V   -12V   和信号触发两跟线   一共是4根线       你电锁一定是有门禁专用电源的,  12V小门铃    +12接电源+12       -12接电源GND   触发信号两楼接   电源GND和PUSH     当电锁开门时12V小门铃也触发了信号  会有叮咚的提示音   那样外面的人就知道门开了。  不知道你这样能不能看的懂。

网友D:
买个12v,LED,绿色灯,接在gnd 和no上,no是正极。开门时就会亮灯,10s后灯就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12v,LED,绿色灯,接在gnd 和no上,no是正极。开门时就会亮灯,10s后灯就熄灭了。 ...

谢谢,我这个是断电开门,不是通电开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个是断电开门,不是通电开门

你的电锁是接在gnd,nc,刷卡或按开门,电锁就会断电,同时no就会通电。no和nc是互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锁是接在gnd,nc,刷卡或按开门,电锁就会断电,同时no就会通电。no和nc是互斥的 ...

为啥大家都喜欢看门口机呢,门口机的设计只是为了接不通的锁而生的, 比如电磁锁就是断电开门,电插锁就是通电开门,这个跟我要实现的功能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