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欢迎讨论〗抛砖引玉---浅谈电动工具手与动工具(螺丝刀)应用环境

楼主(2020-07-03):
开篇:抛砖引玉---螺丝刀类电动工具、手动工具类别

本人对于工具是抚摸党+实用者,比例约60/40,初次从接触手动工具开始,是从户外骑行入行。后来接触到航模,越玩越深,对工具的要求也就越来讲究。以至于后来发展到着迷的地步,工具越买越多,品格也越来越高,初略估计投入精力、资金可能占去正常生活一半以上。

简略发展路径:手动工具---》电动工具---》烙铁风枪焊台---》点焊机---》仪表。

一、手动工具篇
手动工具路径:杂牌---》国产品牌---》进口品牌---》进口精品:PB、FELO、WERA、GEDORE、Weidmuller、Phoenix、Knipex等等。
其中:手动工具中螺丝刀类我推荐几个国产货:
        杜克/安士-----------------最早看到这个品牌是JD众筹,等拿到手发现螺丝刀手柄、批头的做工、精度、韧性都还不错,只是材料差了点;
        巨星/钢盾/万克宝--------知道这个品牌,还是我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MAGNUSSON套装,转了很多弯后才发现是杭州巨星代工的;
        南旗/老A/玺力------------南旗就不用说了,老A也算是比较硬一个品牌,后来接触我这儿当地电建公司时,才知道玺力工具是个老牌厂,甚至南旗、老A、某米都是他们代工的。
        小米/Wiha-----------------有几款不错的棘轮螺丝刀,初期的铝盒也不错,后来乱了;
         吉米家居------------------创意不错,有几款工具还行,质量也还可以。

二、电动工具
1、锂电工具应用分类
1)按电压分类: 2.4V、3.6V、7.2V、9.6V、10.8V、14.4V、18V、21V、24V、36V、60V等几种常见电压。
2)按使用分类:抚摸党、实用党、拆机党,我最佩服是明明一个“尸体机”“洋垃圾”都可以在咸鱼拍到大几百。
2、实际使用环境
近两年来找我推荐购买锂电工具的人大约有23人次,分别购买了松下、米沃奇、得伟、博世、威克士、里奇,因我喜欢统计使用后的反馈,结合使用实际进行了排名:
1)2.4V螺丝批:松下EZ6220,不要问为什么,当之无愧的“长寿者”。
2)3.6V螺丝批:松下EY/EZ6225、麦太保PowerGrip2、松下EZ7410/7411、日立DB3DL2;其中有人特意收集了松下EZT121、141、640等古董机,而且爱不释手。
3)7.2V螺丝批(含冲击批):松下EZ7421、EZ7521,松下EZ7420、7520,得伟DCF680、麦太保PowerGrip Li/PowerMaxx Li,日立WH7DL。为什么不推荐某田的012、022呢?如果指望这整机干活就算了,电池不经用不说,开关爱时好时坏,也就是变速开关失效。
3)10.8V/12V螺丝批(含冲击批):首推米沃奇2504、2553、2551等,其次博世GSR、GDR;原因只有一个电池便宜,12V以上平台的电池,正品货几乎与单机持平。
4)12V以上也就那几个大品牌,不推荐了,萝卜白菜各有爱。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吧,后续我会将批头、点焊机、部分仪表相关个人使用心得写出来。

网友A:
自己先有了bosch go2,嫌扭力小,本想买个牧田td022,在论坛学习看了楼主力荐松下电批,立马中毒ez7521,日淘太贵全下来1.7k,冷静了一下,后来入了个12v的小米2533,算是跟boschgo2 高低搭配先用着,以后看看有没有好价再海淘一把松下。

网友B:
我只撸那种特价的,几块钱或者几毛钱包邮的

网友C:
我的抚摸党+实用者,比例最起码是95/5,螺丝刀试机带实用一般不超过20个螺丝。

网友D:
松下EZ7421、EZ7521的电池都能搭配LED灯使用,松下EZ7420、7520的电池却没有相应的产品  想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撸那种特价的,几块钱或者几毛钱包邮的

:praise:he真精明

网友E:
12v我个人偏向于牧田111,比米沃奇轻巧,手感也优于米沃奇

网友F:
现在的羊儿货源断了,存货都在玩家手里,价格炒的太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羊儿货源断了,存货都在玩家手里,价格炒的太高,不如买新的

我也有几个羊儿,不知道过几年能不能大赚

网友:
看了看淘宝,价格太高,为了拧几个螺丝,不值得。还是那种特价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有了bosch go2,嫌扭力小,本想买个牧田td022,在论坛学习看了楼主力荐松下电批,立马中毒ez7521,日 ...

咸鱼上有两家卖的EZ7421、EZ7521还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充电器需要自己改成220V的。
需要替换的元器件不多:

1、ROUT3:0欧姆(0603)->680欧姆(0805),如果不好贴买1206也行;
2、ZOUT3处(充电主电容)并联1206 1k欧姆电阻;
3、CIN电容由200V 150uF KXG(15*25)换成400V 82uF KXG(18*25),这个前级主电容换个好货,尼康、伊娜的,只查400V68uF以上都行;
4、ZNR由271换为471,压敏电阻换成耐高压的,也要换品牌货,这和第3条的电容一样,是关键件;
5、控制电源电容由50V 100uF换为200V 150uF,尼康、伊娜的电容,也可以把拆下的前级电容换到这儿;
6、前级变压器与散热片之间,白硅胶盖住的地方有一个SVB26二极稳压管,要换成600V1A以上的,必须是快恢复、耐压高、电流大于等于1A,BYV26E SOD-57、BYV26E DO-15、FR207 DO-41都可以。

可以参考下面三个贴子来改,前提是必须看完贴:
松下7410原装充电器EZ0L21原理简单分析及不完美220V改造|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7330

EZ0L21充电器100V改220V后的老化测试|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 第5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960&page=5

急求松下EZ0L21充电器100V改220V出现的问题|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1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撸那种特价的,几块钱或者几毛钱包邮的

看个人怎么用吧,如果你做电工或监控安装的,失误打坏一个螺丝,可能一天白做了。

这个时候,就得需要比较好的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抚摸党+实用者,比例最起码是95/5,螺丝刀试机带实用一般不超过20个螺丝。 ...

等有机会多拆几个接线板、充电器就明白小电压电动工具配好批头的重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EZ7421、EZ7521的电池都能搭配LED灯使用,松下EZ7420、7520的电池却没有相应的产品  想不通啊

...

EZ7420、7520的电池与主机还是有协议控制,不过是一个检测手段,估计是照明灯发热量较大,有所影响吧。

打算忙这一阵子,就认真去研究一下EZ7421、EZ7521的电池,有几块二手电池放在那儿等着换电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我个人偏向于牧田111,比米沃奇轻巧,手感也优于米沃奇

牧田不推荐的原因是:电池容量小不说,而且不能自行更换电芯,断电换芯必锁死。

你的那些松下电锤我也有,都有七成新以上,为了电池,头痛好长时间了,总算是凑齐了每套主机配两块电池,也都更换成18650、21700电芯。
还有两套EZT系列121、141、640都是九成新左右,更换了接近全新套装电池为原装三洋镍氢电池,配了均衡板;保护板没办法弄,低电压、带基准的电源管理芯片要60多元一片。打算等朋友设计好的均衡保护板到手,直接两节三洋NCR18650GA换进去。
--------------------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属于收藏、抚摸品,真正实用的还是松下7411、7420、7520、7421、7521这五台机子,也是二手七成新以上的,好不好用过之后再评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羊儿货源断了,存货都在玩家手里,价格炒的太高,不如买新的

还是去日本雅虎拍卖稳当,基本很少失手的,只是转运回来比较麻烦,特别是今年更麻烦,周期很长。

今年4月中旬,在雅虎拍卖上弄了7411、7420、7520、7421、7521的电机、波箱等配件,真心便宜啊,比买二手整机便宜60%,1000RMB买了几十套,运费+税费才270RMB到手。

打算以后时常去蹲守,JP那边的买手已经联系好了,服务费很便宜,半年350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EZ7420、7520的电池与主机还是有协议控制,不过是一个检测手段,估计是照明灯发热量较大,有所影响吧。

...

松下EZ7421和EZ7420电池5个触点定义完全一样   协议我感觉也是通用的   只是产家为什么不搞模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下EZ7421、EZ7521的电池都能搭配LED灯使用,松下EZ7420、7520的电池却没有相应的产品  想不通啊

...

这是兔子灯吗!我喜欢。

网友:
玺力买过一套22合一的工具套装,外观跟曝光率很高的南旗一模一样,从没见过质量如此差的批头,一拧就花,随便10块的套装都远远胜于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不推荐的原因是:电池容量小不说,而且不能自行更换电芯,断电换芯必锁死。

你的那些松下电锤我也有 ...

牧田我从不买原电,18V12V都是,自己买C6芯做的薄电,妥妥的过原充,倒是松下的会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