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EMI部分的Y电容频繁炸管漏电 为哪般?

楼主(2020-07-03):
前段时间手机接电脑,手机外壳被电了。后来电脑电源就直接漏电跳闸。拆开后发现是插头进口的emi漏电。

电路图上,火线连接的y电容处漏电,把它拆下就正常了。连接后面的电路,电压输出全部正常。

买了同规格的y电容,接上火线和地线,不接后级电路,一通电就漏电跳闸。怎么回事?

请教一下电源正常通电时,整流推这里的大电感圈有嗡嗡嗡作响,是不是正常。
电源里的电容有个别微微鼓起,电容寿命1000小时,是不是该整体更换新电容了。

楼主:
漏电时,里面有股烧的气味。是不是大电流级别的漏电,公模电感处的烧糊味。

网友:
应该是耐压不够所致,换用更高耐压的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过压才炸,换质量好的Y电容了。

网友:
用表量  或者断开滤波器后面的电路通电看看跳不跳。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一级emc外壳塑料和金属体导电所至,没想到这个防火塑料也会导电,把塑料外壳去掉裸奔就好了。顺便把电源里的电容全换了,输出电压从11.8v提升到了12.2v。就是发电感嗡嗡作响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