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调整slc cache大小的测试笔记

楼主(2020-07-03):
今天闲来无聊,看了下2258xt中flash.set的参数,发现了个有趣的值,参数中的第64位,定义为SM2258XT SLC_Block(H),用2片t1uhl(256g)进行测试,情况如下:1.默认值96(十六进制,等于十进制的150),量产出来slc cache为150 block,共计容量19200M,写入时,大概16G左右开始掉速。
2.将值改成B9后,量产出来slc cache为200block,共计容量25600M,写入时,大概22G开始掉速。

3.将值改为BC后,量产480G不通过,报错Set Disk Capacity fail,量产460G通过。
4.将值改成低于96,量产出来slc cache为150 block,共计容量19200M,写入时,大概16G左右开始掉速。
结论:
1.58xt的slc cache最小值为150 block
2.flash.set中的第64位SM2258XT SLC_Block(H)可以调整slc cache大小。
3.起码1znm的东芝tlc的slc cache是由tlc模拟的,可通过修改参数来调整存储容量和slc cache大小。

网友A:
还是被固件限死,能关掉SLC缓存跑起来会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被固件限死,能关掉SLC缓存跑起来会很顺畅。

我试过选了dis write cache之后虽然不写slc cache,但是那19g还是照样分配做slc,开不出来,我这片不开cache平均写只有100m上下,4k只有9m,可惜找不到272的58h

网友B:
其实感觉58XT的关键不是SLC缓存的大小,是固件版本中到底回收策略是怎么运行的,现在的SLC回收最起码半小时以后才运行,能不能找到激进的方法,1分钟或者5分钟之内快速的回收,如果能快速的回收,那么58XT用起来也只有一个弱点了,就是支持容量太小了,只能1T,快速回收真的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感觉58XT的关键不是SLC缓存的大小,是固件版本中到底回收策略是怎么运行的,现在的SLC回收最起码半小时 ...

要把SLC缓存内数据写回TLC模式闪存,“5分钟内完成”要看SLC缓存用了多少以及TLC闪存写入性能。快速回收会提高写入放大,不写回就没有写入放大。例如浏览器缓存,快速释放页面缓存就能减小写入放大,缓存在SLC缓存里,快速释放就不用写回TLC闪存。其实最好的是2258H+固定容量SLC缓存,超过SLC缓存容量就直写闪存,写入完事后把SLC缓存数据写回TLC闪存。大容量SSD就能全盘写不掉速。2258XT里面见过配海力士闪存固件能达到稳定直写。绝大多数采取全盘SLC缓存,只要不写完SLC缓存,SSD性能有保证。写完SLC缓存,这时候的性能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SLC缓存内数据写回TLC模式闪存,“5分钟内完成”要看SLC缓存用了多少以及TLC闪存写入性能。快速回收会 ...

想的太少,明白了,谢谢了!现在58H固件好像不更新了,是不是58H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SLC缓存内数据写回TLC模式闪存,“5分钟内完成”要看SLC缓存用了多少以及TLC闪存写入性能。快速回收会 ...

不知道换58h能否不开slc cache?还有就是特么58h的272,tb上都找不到

网友(2020-12-27):
大佬,能否贴一张FLASH.SET修改的图,我观察了好几个工具感觉第64位不像是修改SLC block的,我也想修改看看

网友:
slc cache这个东西实际多数情况是为了骗跑分软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 /而且这个还可能会造成写入放大问题 对ECC会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2021-03-10):
究竟是SLC cache*3+量产盘容量+坏块=设计总容量,还是SLC cache*3+(量产盘容量-SLC cache)+坏块=设计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