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的电源线

楼主(2020-07-03):
是这样的,家里一个热水壶,今天可能底座进水的缘故,空开跳了,底座一股焦糊味,于是拆开水壶看了下没啥问题,接着拆底座,底座进水,把水擦干后,万用表量了下,没有短路,装好接插座上又是嘭的一声,底座直接冒火花,空开跳了。很纳闷,没管它,晚上回来又拆开看了下,没有短路,底座里面弹片干干的,怕是线的问题,直接换了根线,接电源好了。然后拆了换下来的线看了下,没有烧的痕迹,郁闷了,底座弹片之间相隔的很远也没有进水,周边也没有烧穿,难不成是水汽?空插底座除了短路不至于会炸,搞不懂是啥原因,接通后没有电流断路状态为啥会炸呢,是不是还是线的问题呢。

网友:
线断了打火大功率负载会爆

网友A:
电源线插头部分内部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线与底座连接的插头短路了。

网友B:
猜了半天,有这功夫拿万用表量一下不就解决了?

网友C:
电源线另一端插头内打火导致,仔细看应该有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了半天,有这功夫拿万用表量一下不就解决了?

量过了,不短,接电就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插头部分内部有没有短路

插头内部应该不会短路吧,量了零火线都不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另一端插头内打火导致,仔细看应该有痕迹~

是底座内部接插头吗

网友:
这个是底座耦合器材料绝缘性能不行了,换掉就好

网友:
打火后表面碳化,绝缘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