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想换个机顶盒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2020-07-03):
本来想去淘一个N1  T1 发现好久没关注了 价格猛涨 。最近有便宜好玩的吗?

网友A:
我看数字电视用华数,看4k数字电视用电视机直接接收,看片用电脑,其中在线片直接用客户端,优酷爱奇艺都有4k,看本地片用Pot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数字电视用华数,看4k数字电视用电视机直接接收,看片用电脑,其中在线片直接用客户端,优酷爱奇艺都有 ...

直接装个HTPC不错的样子

网友:
N1价格还行吧,虽然比以前涨了不少

网友:
同求大神推荐功耗10瓦左右有6个或者6个以上SATAT接口的盒子。

网友(2020-08-15):
普通的1+8G的iptv盒子性能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买外贸盒子吧。s905X3   2+16G也才卖150块,看电视比N1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