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联通 中兴ZXV10 B860A是否有合适的线刷包?

楼主(2020-07-03):
同事给的坏盒子让我研究着玩,附上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293&extra=

拿到后接电视,上电开机有信号输出,但电视黑屏,啥都不显示。
想TTL刷机来着,也没成功,从跑码的信息来看,判断EMMC挂了(不知判断是否准确)

然后就放那里没再动。

最近买了个EMMC编程器RT809H,又拿出来研究研究,看能不能修好,废物利用一下。

先上拆机图吧:

盒子型号:ZXV10 B860A,后面没有写v几点几。

cpu上盖着散热片,看样子粘的还挺结果,没敢拆。4颗海力士256M的缓存,凑够1G RAM。

因为怀疑是EMMC坏了,所以EMMC已经拆了。

反面。

网卡型号:8189ETV。

网友A:
我有线刷包

楼主:
可否方便发一份,谢谢 34379615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方便发一份,谢谢

已传,请查收!

网友(2020-08-05):
我也要,谢谢。315300412@qq.com

网友:
可否方便发一份,先谢谢了 208772688@qq.com

网友:
最怕遇到高安版本,据说只能TTL刷机,不能线刷

不知道如何区别是否为高安版本?我只知道开机看固件版本,有GA两个字的就是高安版

网友:
朋友你好,B860A的线刷包方便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waenzht@yeah.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线刷包

我也有这台机器,求一个包和教程。多谢兄弟

网友(2020-09-08):
你好 能发一个给我吗 非常感谢 436088109@qq.com

网友:
求先刷包 805970739@qq.com

网友(2020-12-24):
可否方便发一份,谢谢 440078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线刷包

可不可以指导一下刷第三方固件,看教程有些地方不明白,刷机软件不出滚动条

网友(2021-04-08):
可否发给我一份,谢谢rootxie@163.com

网友(2021-06-05):
麻烦给我发一个吧,谢谢
6985341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方便发一份,谢谢

3楼这位朋友麻烦给我转一个可以吗,我也有一个这盒子,谢谢
69853419@qq.com

网友(2021-10-08):
你好,能不能发个线刷包给 谢谢!    i_liule@qq.com

网友:
同求线刷包,B860AV2.2的,谢谢大神。85889975@qq.com

网友(2022-01-29):
请问能否发小弟一个,十分感谢,,,,我邮箱 gaze@163.com 谢谢了。